花北工控2修机维修一例。HB132附亮机BIOS

楼主(2018-03-22):
接到机子,问题是不上电
因没有图纸只能大概检查。
经过大概检查,发现桥的值各项阻值不正常。

反复判断为桥坏。
开始值锡珠

经过精心值球后
上BGA

换桥后完美亮机

附上BIOS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设备也上个靓照,我等无返修台的羡慕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设备也上个靓照,我等无返修台的羡慕一把。

返修台实在拿不出手。十几年的老BGA能发热就行

网友:
lou zhu zhe  ji  shu   n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