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70待机高。有0,。07a,好像有通病是吗

楼主(2018-03-22):
v470待机高。有0,。07a,好像有通病是吗,可以触发,不亮机
通病

网友:
为了赚取积分拼了为了赚取积分拼了为了赚取积分拼了为了赚取积分拼了

网友:
这种机器一般都是乌龟壳爱坏 可以量一下

网友(2018-10-07):
我也有一个板 和你说的一样 后来换铁管不知怎么了 给5v弄短路了 现在不知怎么差5v短在哪

网友:
后来换铁管不知怎么了 给5v弄短路了,烧鸡大发伺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