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7420不出待机

楼主(2018-03-22):
品名型号:dell7420
板号:daor08mb6e2
桥:BD82HM77,cpu:I5-3230M
症:无待机,不触发
(1)全板与板号图:

(2)待机电流0.005,拆机测无3V,5V待机。量3V,5V电感对地阻值,5V为212欧,3V为35欧。以为找到故障点,由此修,断开3V电感,用烧机法烧待机3V后级,居然无电流值显示;再通过图纸,一个个断开,发现是ec(it8518e hxs)导致的。换一个ec(it8518e cxa),3V待机只有1.35V,5V待机没有。再换一个,通电直接上电到0.35A,3/5V待机有了,但ec非常烫,不存在连焊。放了几个小时,再通电,又没待机电压了。但如果把电池装上,再接外接电源直接上电到0.35A,3/5V待机又有了。再换ec,又是3V待机只有1.35V,5V待机没有。什么鬼玩意!
(3)看图纸,此机是有待机3V的,5V待机是按开关后才有。

(4)查论坛贴,有个师傅也测了待机供电电感的对地值,他那3V待机电感对地值35欧居然是正常的。
it8518e替换时,要考虑尾缀吗?除此外,是否还有没考虑到的?各位修海的兄弟,给点意见。

网友:
这款机器修得少,不过3.3V5V待机电容可以换掉试试看

网友:
待机35欧太低了吧    没有在修的机器测量

网友A:
3 5V芯片的条件查了没 。还有3v的上下管和电容  3V对滴阻值太低了  有微短了吧  或者管子不行了

网友:
下管换个试试

网友:
我之前搞得 3v没开启  输出2.2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芯片的条件查了没 。还有3v的上下管和电容  3V对滴阻值太低了  有微短了吧  或者管子不行了

芯片条件查过,vin,vref,eno,vreg3,vreg5正常,唯有en2为1.5Vi,起先以为此开启信号(开启3V待机的)偏低,后来有别的dell机器,用的也是51125,测量时发现3V,5V开启也是1.5V。

网友:
引用 网友A:
3 5V芯片的条件查了没 。还有3v的上下管和电容  3V对滴阻值太低了  有微短了吧  或者管子不行了

待机3V,5V上下管都换过。

网友:
首先排除负载短路,然后查电源芯片本身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