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自学能会吗

楼主(2018-03-22):
一直都是修家电的,电脑只能做到班级维修,尝试修过一次笔记本主板  一只场管坏了,换了后开机就烧,最后换了一对一样烧,电脑主板的基础知识真的欠缺啊

网友:
能 不过很慢   不如找个师傅或者报名先迅维的远程培训

网友:
我已经转行多年!我的建议,就买本论坛出的书,先把书过一道。然后你找一份图纸(最好二线之牌子的),然后去找这个板子,或者淘一张,对着你的板子和原理图跑线路。看懂什么电源芯片啊,时钟芯片在那里,引脚定义就OK啦。然后多看拿板子分析,拿到板子就来论坛看这个板子别人都修过什么问题,你去板子上找一下这个东西在那里。
你会修家电了,基础的东西不用再学了。就是上电时序和构架这两个必须知道
然后就是多看多练。必须要上手。
然后笔记本,手机都不是问题了,手机就是考验手工。修手机开始赔很正常,修那么多年就赔过一个IBM的屏,修手机赔太多了说起都是泪。

网友:
找个师傅或者去迅维实地学习下会更好哦。自学也可以,可能会慢一点。我就是找了个师傅,现在主板会维修一些简单的故障,多练。BGA也会用了,感谢我师傅交我那么多。。

网友A:
还是把当下的活搞透,搞精-----我对面就是修家电的,好似比我赚的钱多哦-----几年前我在修电脑的同时也带着修手机,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反而把修电脑的老本行给生疏了....

网友B:
可以的。我现在在自学苹果手机维修,哎,自学这个道理很艰难啊 本来想看会远程的教学视频 可是坐到这里便开始在论坛里逛来逛去

网友:
你这属于同行不同种,跨种维修是需要时间的沉淀以及阅历的积累

网友C:
一个场管坏了你换上之后就没有量过这个场管的二级体值吗?坏都是有原因的,哪有无缘无故就坏的

网友:
修家电 学修电脑应该不难的。算是有基础的 至少万用表用的熟练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把当下的活搞透,搞精-----我对面就是修家电的,好似比我赚的钱多哦-----几年前我在修电脑的同时也带着 ...

手机技术还得练,还是生意不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我现在在自学苹果手机维修,哎,自学这个道理很艰难啊 本来想看会远程的教学视频 可是坐到这里便开 ...

可以报名远程直播课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个场管坏了你换上之后就没有量过这个场管的二级体值吗?坏都是有原因的,哪有无缘无故就坏的

我也知道不会无缘无故坏的,但是没有原理方框图,只能检测到它坏  就换它了

网友D:
我以前就是修家电的事,后来买了本21天精通笔记本维修,后来又买了本迅维笔记本维修不是事自学,后来到维修部去实习下,现在笔记本台式机修的可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就是修家电的事,后来买了本21天精通笔记本维修,后来又买了本迅维笔记本维修不是事自学,后来到维修 ...

现在是两个一起做?还是只修电脑了?生意怎么样啊?

网友:
冰箱空调洗衣机小家电电脑台式机显示器手机来什么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