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版号:K42JR 4.1 内接不显,外接显示正常

楼主(2018-03-22):
版号:K42JR Rev.4.1  内存贴纸:K42JY
第一次维修故障,开机不显示,加焊显卡:216-0809000 解决
第二次返修:开机不显示,换显卡,测试一天花屏,再把显存全部都换了,能用一下午,之后黑屏!!!!!
检查条件,屏供电没有+3VSLCD 0v,由L_VDDEN控制。但是这信号由显卡发出! 显卡我换了4个都是一样!
现在请问各位,显卡需要什么条件才能发出L_VDDEN?
外接显示全部正常
BIOS刷过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你做显存的时候主板有没有变形   我现在怀疑你显存没有做好 或者主板变形

网友: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还是显卡问题比较多

网友:
遇到这种问题。都直接换班。还省的以后返修。客户满意我们也有钱赚

网友:
换是显卡问题吧..................

网友B:
显示模块那边有没有查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你做显存的时候主板有没有变形   我现在怀疑你显存没有做好 或者主板变形

显存没做好就不会外接显示了,显卡换了4个全新,都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示模块那边有没有查过

显示模块,具体是什么条件?能说下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显卡容易出问题 不知道你做显存的时候主板有没有变形   我现在怀疑你显存没有做好 或者主板变形

不好意思 看错了 外接有显示那肯定不是显存问题   你这个问题很难修了

网友:
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哦

网友:
屏幕检测总线确认了吗?应该和这个有关!

网友C:
edid查了吗,如果没出来,就查显卡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

网友:
这机显卡是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did查了吗,如果没出来,就查显卡lvds模块的工作条件,

机器已经退还给客户了,催的急。谢谢提醒

网友:
显示模块那边有没有查过..............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你这样的情况,最后换了显卡的供电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