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9641P

楼主(2018-03-22):
此板开机能进系统,左边两个USB口不能用,有线网卡和无线网卡都不能用,有谁有此板的点位图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南桥坏了 不过楼主你最好把板的外观和具体型号写清楚 你这么写很容易被当作灌水的

网友:
打一下usb接口对地阻值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网卡短路了,这个型号的机子不管是声卡还是网卡取了都开机不显示。

网友:
USB_ON#这个信号开机后大概几秒钟就被拉低了。U35和U36取掉,EC也换了还是如此,由于在主板上没有找到R594电阻,找了点位图及工具,可我打开提示出错,点位图没有成功利用
不知什么原因?此机修起来困难重重,望高手指点!

网友:
会不会是5v供电不正常         你这个是英特尔的吗

网友:
这个信号就是低电位有效的,开机几秒后开启USB供电的。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哦

网友:
楼主你好,我今天正好到这个机,是3.0的USB的5V转换电压的IC坏了,U35的4脚是低电平有效,平时是3V,触发后0V~~~~我的换了U35就OK

网友:
实在不行,拆掉U35,直接用0R电阻跨接3 8脚试试~~~

网友:
有加焊过桥吗?

网友:
打下USB口对地阻值就可以看出问题一般,像网卡也坏了,综合来看南桥坏的几率大点

网友:
网卡坏了,换网卡后,USB,声卡那些都用不了,南桥可能性比较大,建议你先测下USB数据线阻值

网友:
干桥吧,几个故障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南桥

网友:
已搞定,南桥没坏,坏了一个网卡,坏了一个USB的U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