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G41MT-S2PT_R212

楼主(2018-03-22):
技嘉 GA-G41MT-S2PT_R212 电源管理芯片  EN 正常  PVCC 正常         但是就是没有BOOT   怎么办???

网友A:
如果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正常 可以先换个CPU供电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CPU供电之前的电压正常 可以先换个CPU供电芯片

换了,还是一样  在mos管 g-s的电阻短路了    现在弄好了有供电了但是只有 0.45v  而且电感超级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