速修东芝M353

楼主(2018-03-22):
机型:Toshiba  M353
板号:广达TE1
故障:不通电

快下班了来一客户,说电脑长时间没用了,想用时发现开不了机,问可以修吗?
那必须能修啊,只要你愿意出钱,没有修不好的电脑。
接过机器,通电待机0.01,按开机键不触发,拆下键盘看无进水痕迹后直接报价开修。
上板号,

拆除主板后发现显卡班上电容烧爆,

看了下19V已经导通,估计之前就已经烧断开了,现在问题跟它肯定没关系,就没管它。接着打主板3V5V正常,直奔S5_ON,按下开机键后有3.3V高电平。可以判断EC条件基本满足。接着打转换给SB的待机电压,发现异常

PQ519和PQ517的G级只有2.35V

第一反应,PQ517挂掉,直接取掉,还是3V。又把PQ519给干下来,结果还是一个鸟样。
干掉PQ9后S5D还是为3V,在戳PR97的2端都为3V

日哦,原来是15V不正常,

到这里不想去找料板换升压二极管还是升压电容还是系统供电。直接取掉PR91从公共点借个电来用

把拆掉的元件装回,触发直接亮机。

客户一直等着,又临近下班点,只有这样搞起了,拆装机+修机半小时不到。遇到赶时间的,没配件的,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码字不易,走过路过的点下评分,
谢谢

网友:
鼓励发帖

网友:
发帖不易

网友A:
直接19V过去不会出现问题吗?这招很牛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发帖不易。我还是要支持你一下

网友C:
是二级3V 5V 转换不良吗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19V过去不会出现问题吗?这招很牛

没问题的啊 ,只要不是后继有短路拉低的情况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了我的哥!发帖不易。我还是要支持你一下

加个分呗  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二级3V 5V 转换不良吗             ??、/

恩 桥没待机电压

网友D:
这个老机器已经好久没有修到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老机器已经好久没有修到过了。。。。

老机器修修还是可以的 基本都是秒杀

网友E:
必须加分,写的不错,桥待机问题超出15V升压问题。。。。。。

网友F:
老司机开车,稳得一批!已加分!顺便问一句,19V过来不用串一个功率电阻吗?电压高对三级挂会不会有影响啊?我没这么搞过!一般全是原电路修好!这个分析应该是升压的三极管子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老司机开车,稳得一批!已加分!顺便问一句,19V过来不用串一个功率电阻吗?电压高对三级挂会不会有影响啊? ...

只要不是后继拉低的一般都可以这样搞,后继拉低的拉19V会boom的一声

网友G:
飞线绝招,哈哈哈。。。。。。。。。。。。。。。。。。。。。。。。。。。。。。。。。。。

网友H:
烧了的板子一般都得飞线  这样的还算比较好点的

网友I:
都是高手,感谢分享,共同提高。

网友J:
15v电压直接取公共点的电压就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必须加分,写的不错,桥待机问题超出15V升压问题。。。。。。

广大的硬伤  ,坏得真心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飞线绝招,哈哈哈。。。。。。。。。。。。。。。。。。。。。。。。。。。。。。。。。。。

偷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烧了的板子一般都得飞线  这样的还算比较好点的

呵呵 都是一样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都是高手,感谢分享,共同提高。

共同学习 共同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J:
15v电压直接取公共点的电压就也可以

恩 后继没短路拉低的情况下 是可以这样做的

网友K:
显卡板烧掉那里怎么处理的啊大兄弟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显卡板烧掉那里怎么处理的啊大兄弟

没管它,19V的地方已经烧断掉,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没管它,19V的地方已经烧断掉,

没处理不是容易返修吗  你连用香蕉水刷都没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没处理不是容易返修吗  你连用香蕉水刷都没刷啊

兄弟是烧断掉,,不影响的,,少一两个电容19V的电容老机器完全不必在意,

网友: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太厉害了

网友M:
15v没有升压起来,

网友N:
这么老的机器,也有人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么老的机器,也有人修啊。。。。。。。。。。。。。。。。

愿意出钱  咋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15v没有升压起来,

恩 是  的

网友O:
08年的机器  老古董了,,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没有修理价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08年的机器  老古董了,,在我们这里基本上没有修理价值了

只要客户愿意出钱,管他哪年的本

网友:
佩服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