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分享通病,就应该加精!让帖子帮你赚钱

网友(2018-03-24):
引用 网友B:
还是大神修机 神速  一瞬间就给你秒了  厉害

感谢大神加分,回复。

网友:
我也遇到了 可惜芯片烧了 管子也穿了 换5个才好 通病应该找厂家赔偿

网友:
                   反正现在什么乱几把问题都有

网友:
应该是主板大短,还好修,如果微短那就麻烦了》.

网友:
这个算不算厂家设计缺陷了   像楼主学习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铁片掉下来的,烧了主板的,可惜的是我的那台客户决定不修了。

网友:
供电芯片的问题  之前我也遇到过

网友:
你说这个是DELL这个问题我还真遇到过好几次.开始是大短路拆机有些就好了几次看到主板上卡了铁片

网友:
技术不错                                                                   赞一个

网友:
喜欢这样的帖子,长知识,长见识了

网友:
这样的我过这个东西掉下来的,不过比较惨,里面烧的冒烟了…………

网友:
涨姿势了。。不过我遇到几个焊盘都掉了。揪心

网友:
暂时没遇到过这样的机器   感谢楼主 学习

网友:
铁片掉下来,造成短路烧芯片还没见过

网友:
飘过表示遇到过,不是没有烧坏板,只是短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分享通病,就应该加精!让帖子帮你赚钱

晕,这种问题我都碰到很多啦,只是没有发帖,这样都可以精华。不是说要有电路分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晕,这种问题我都碰到很多啦,只是没有发帖,这样都可以精华。不是说要有电路分析吗?

那可不一定。
愿意分享的,通病类的,可以手工精华

网友:
修到过一个3V短路 的 CPU 坏了 就没修了     估计也是这个贴片引起的

网友:
遇到 过贴 片掉 过的.... 还好没有出大故障

网友:
学习了,不错的经验!谢谢!以后遇到修就快了!

网友:
原来大短的通病是这样造成的,楼主厉害,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暂时没碰到 过 ,,,,,,,,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哈哈,捡钱机器

网友:
我感觉这个也算通病了,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
铁片怎么会无缘无故掉下来啊,要是摔得话,这么大的力度,桥和显卡不得掉点啊!

网友:
我遇到过,和捡到钱差不多、、、、、、

网友:
看样子楼主老司机了值得关注666666666666666666!!收藏了

网友:
我来点赞的,希望越来越好。我来点赞的,希望越来越好。我来点赞的,希望越来越好。

网友:
最好加个散热片,稳定性好很多。

网友:
我喜欢大短的机器   直接烧鸡   非常方便

网友:
这个型号 我遇到  掉贴片    很多 ,这个应该是戴尔的设计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