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息屏,只要息屏就出故障

楼主(2018-03-22):
刚装的w7纯净装机版系统,电脑不能息屏,只要息屏就会出现如图所示的故障,按一下电源键就会自动关机,然后在按电源键开机能正常开机使用

网友:
看一下蓝屏信息,里面有提示,nv*.sys,这个是NVIDIA的驱动,十有八九是显卡出了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

网友:
换显卡    吧  我也 遇到一个     戴尔的   给你这故障一样

网友:
把显卡禁用进系统试试看啊 ,先排除了

网友:
               dell的显卡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