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修X201I不通电一例

楼主(2018-03-22):
机型:X201I
板号:08270-2
故障:不通电

接修一台联想X201笔记本,插电0.00,麻溜拆机,发现主板被动过,看痕迹是才动不久的,后面也没贴维修标,因此判断机器是没有修好的,到我手里可以算的上二修。
戳Q48发现隔离保护不过,来到TB芯片,VREGIN20有20V通病1排除。继续戳VCC3SW都没有,翘起TB芯片61脚还是没有输出,找料板换TB芯片后61脚有3.3v输出。隔离保护也跟着过了,待机从0.00变成0.01,主板3V5V已经出来,不自动触发,短接开关信号也不触发,日,还有问题。继续查,尼玛哪哪都正常,就是不升压,换了D74,D76,C373不管用,

拆得TB芯片有问题?继续找个TB芯片换上后自动触发了,看来换的第一个TM真是坏的。

断电上内存,触发电流跑得很漂亮啊,接屏发现暗屏,日了,接着干。
暗屏必杀技,

割开R10在飞个3.3V上去,这机器暗屏是通病都是这么处理的。
再次接屏已经亮机

码字不易,走过路过的点一下 谢谢

 会员4974122元2022-11-11 16:20
 会员4974122元2022-11-11 16:18

网友:
没来得及,加分,i下次发帖说一下,一定来加分

网友A:
修的有点怀疑人生,芯片连续坏了2个

网友B:
老机器了 修起来也比较复杂的 总体来说修好就是有本事

网友C:
哈哈,技术不错,发大财了。厉害

网友D:
x201那种老主板不是很好修啊,一般都让客户换板了,技术不错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这肯定发财呀

网友:
思路清晰  技术不错 通病了老机器了 修起来也比较复杂的 总体来说修好就是有本事

网友E:
楼主技术过硬 一般二修机我都懒得去深入研究了 怕上家动了太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的有点怀疑人生,芯片连续坏了2个

看着回复 说明你把帖子认真看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机器了 修起来也比较复杂的 总体来说修好就是有本事

感谢回复 ,没啥本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技术不错,发大财了。厉害

没发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D:
x201那种老主板不是很好修啊,一般都让客户换板了,技术不错

换板有钱钱赚 也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过硬 一般二修机我都懒得去深入研究了 怕上家动了太多东西

没机关  修起来比较顺利

网友G:
修起来也比较复杂的 总体来说修好就是有本事的

网友H:
这个机器很容易坏这个位置,问题也比较多的

网友I:
  这个机器好像就跟腐蚀一样,TB芯片坏的多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修起来也比较复杂的 总体来说修好就是有本事的

没本事,没想到换了一个坏的芯片上去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个机器很容易坏这个位置,问题也比较多的

TB芯片管理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出问题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好像就跟腐蚀一样,TB芯片坏的多

感谢加分

网友J:
修到过台机连换两个IO均不触发的,换回原来的能触发不亮机,最终换上第三个时成功触发亮机了,真的修道有点怀疑人生的感觉!楼主淡定!

网友K:
加分加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L:
机器通病是那个贴纸底下的电容好像,忘记了

网友M:
按IBM板子上电时序来的,不错,暗屏问题一般100%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到过台机连换两个IO均不触发的,换回原来的能触发不亮机,最终换上第三个时成功触发亮机了,真的修道有点 ...

呵呵 ,拆机的很正常,现在买的芯片也变成正常现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加分加分,谢谢楼主分享宝贵经验。

感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机器通病是那个贴纸底下的电容好像,忘记了

10O欧姆电阻和升压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M:
按IBM板子上电时序来的,不错,暗屏问题一般100%解决的

老湿机 带我上车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本事,没想到换了一个坏的芯片上去

好了就不错了 .......................

网友:
这机子暗屏我喜欢干EC那。

网友:
一修估计是没有芯片,不修了吧,嘎嘎。。。。。。

网友:
这芯片坏的不多。。。BIOS HE  屏显示个通病

网友:
好像都是通病啊 前边是个10欧的电阻爱损坏   后面屏暗怀疑是人为故障

网友:
修的有点怀疑人生,芯片连续坏了2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

网友:
刚好修到一台一样的机器       哈哈

网友:
这系类的电脑太难修,平时修也是杀通病,楼主能修好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坚持就是胜利啊 难搞的就是别人搞破坏  修起来费劲 楼主精力旺盛 需要足够的耐心去完成  顶下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

网友:
现在修机器兴趣不大,技术过时太快。

网友:
对高手来说都很简单     对菜鸟来说      坏个电阻可以让你修到怀疑人生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板有钱钱赚 也是一样的

的确是这样的      只要能赚到钱就可以了      反正修好就行      换还是修其实一个样

网友N:
引用 网友F:
TB芯片管理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出问题比较多                                                           ...

问下大神    TB是充电芯片么

网友:
高手什么时候咱也能这样那。。。。。。。。。。。。

网友:
对thin时序了解不透的人修这种问题基本相当于抹黑

网友:
引用 网友F:
TB芯片管理的东西太多了,所以出问题比较多                                                           ...

。。佩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N:
问下大神    TB是充电芯片么

时序芯片ba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收益匪浅。很好的帖子。谢谢。对我的帮助很大。在论坛上是新手一个要多多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