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机经验汇总——电流、电压、温度、二极体值、CPU背上电容,可调电源设置

楼主(2018-03-22):
此8点经验汇总,来源于论坛贴、百度、“1035672944”“竹竿小侠”“甄小丁”“寻觅油腻的师姐”,个人实践,如有错误,或更好的方法,欢迎指出并补充,希望能为有心人,节省摸索时间,少走弯路。

1:选用粗线,初中物理有讲,线径越小,内阻越大,R=ρL/S。细线烧机时会成为负载,大电流经过时就会发热,而热量会传导到短路点附近,引起误导。

2:烧机电压不超过额定电压。
实践证明,待机FB反馈出错,输出超过额定30%就会造成后级大短。所以烧鸡电压别超过额定电压。
公共点短路19短路,先打值各供电上管是否软击穿或短路。因为显卡或桥或cpu的供电上管一旦短路,19V供电会直接给桥或显卡,即使显卡和桥是好的,也会一下子被烧坏。所以保险起见,电压调低,慢慢升。
待机3V和5V后级短路烧机,如果桥和显卡本身没有短路(正常烧他们的电感都会有一点电流,但可调不会打表闪红灯),那么即使其供电上管已经损坏,烧鸡也不会烧坏他们的(因为短路或其他原因已经半残废的除外)。因为本就是其额定电压范围内, 如果他们是坏的,自然会烧坏。注意这句话的因果关系。

举一反三,维修板载桥或cpu的供电问题时,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我有种设想,能否断开后级,人为在pwm电路后端通过电阻接地,来模拟电感放电时的回路,直到供电故障修复,再接回PCH或cpu。对没有VBOOT的Intel主板,比如3xx系列的cpu供电,此设想可能不适用。

3:烧机电流遵循从小往大的原则,IC部分,可参考图纸的额定电流。
据我观察,烧机时,电流有2种,一种是电压不变时,电流是固定的。另一种是电压不变时,烧机电流可以非常大,大到5A的可调电源无法满足。(这种应该是完全对地了,比如板层线对地,电容或芯片彻底被烧穿)
无论哪种,建议公共点从0.5A开始烧。
其他短路地方,从1A开始烧。有人说用19V,5A,不会烧死CPU,因为cpu电流很大,超过90A。这种说法是错误的,静电是典型的瞬间微电流超高电压,对主板元器件伤害最大。决定芯片生死的,不是电流,而是超过额定电压的电压。
另一种电流上不去的,是因为短路后是一种恒阻状态,U=IR,当短路点内阻一定时,决定电压的,只有电流。所以当被限制到额定电压时,电流也是固定的,上不去了。

4:短路故障点的对地值
公共点对地值正常450—600,对地值 0,大短。一般是公共点电容短。公共点对地值个位数,一般是pwm供电上管,顺便测一下第二个隔离MOS管。
芯片短路的,一般不会为0,具体待测试
待机5V对地正常一般160-500,后级短路的,一般usb供电芯片短的多,对地一般在3左右。
待机3V对地正常160-500,后级短路的,桥和ec坏的可能性很大,逐步排除,具体对地值待测试。
待机3V和5V对地70-100左右的,一般220uf,6.3V的滤波电容坏的多。
烧机后,还有微短的,0.08A以后的,烧不出来就算了。

注意:联想有少量新机,待机3V和5V只有20也是正常的,宏基的新机都很低。
4位显示的万用表,除去误差对地值为0的,多数烧不出来。精密万用表测量绝对为0的,绝对烧不出来。微短的,如对地个位数的,多烧一会。
板载cpu和单cpu供电电感对地值很低,有2,有1,新华硕机器板载的cpu有0。具体型号的对地值和烧机值,欢迎补充。
pwm电路电感二级体值,实际取决于下管DS级(100以内可打欧姆挡,参考下管的Rds值),或电感后级主芯片。怀疑短路,断开隔离点或电感,直接烧机就知道了。

5:温度
手摸,非工作状态的IC,没有温度,因为IC内部未形成回路,额定范围的电压只是空载。所以有温度的,都要怀疑。
微热的,不一定;
发热的,可能短,还没死透;
发烫的,一定短。
主板3V待机短路,烧机桥烫,结果坏的是网卡。
烧机时发热不明显的,旋转可调电流档按钮,电流明显上升的,可想办法增大烧机电流来增加发热量。
5A的可调一般够用,有10A的更好;制作烧机工具,18650的笔记本圆柱电池,3.7V,2400mah的,几节并联,可强行烧断主板3V短路点。串联是加电压的,自己算。或测量各个隔离点的实际电流,并进行计算分析。此方法由于瞬间温度高,两表笔可以融合焊锡,所以操作时小心烫到手。
(“寻觅油腻的师姐”供图)
今天试了双可调电源同电压同时进行烧机,原来双可调电压设置时,不需要完全一致,多点少点无所谓,可能类似节点分压。而且发现了一个现象,在 I 不变的情况下,两个可调电源的I是互补关系,即I1+I2=I,基本符上面提到过的,电压不变时,电流固定,且符合能量守恒定律。烧机电流本身可以上升的那种,可以设置双可调增大电流加大热量,查出故障点。

以上温度经验只是参考,欢迎补充。

6:cpu或显卡或桥,背上电容有为0的,分2种情况。
第一种:芯片不一定坏,坏的可能只是背上的电容。
比如联想有一款三合一的绿色板子,rtc电容集成到了芯片背上,扣掉通病电容,短路故障消失。
第二种:正常的。
比如A1398,我测到其背上有5个电容为0,照样亮机。IC背上的小电容二极体值,是否需要看型号,哪些固定位置电容为0,欢迎补充。

7:打值正常的,不一定就是好的。
有的短路板,或进水板,即使打值都ok,甚至正常亮机了一次,也可能是坏的,再开几次,可能就over了,原因待研究,欢迎补充。
目前手上一片三星,待机3V后级短路完全对地,烧鸡到4A时,半边CPU微热,其他没温度,CPU坏?待完善

8:割断板层铜皮要轻,防止板层下面的线被割断。

补充内容 (2019-8-28 20:52):
公共点短路,板子不厚的,1V烧机足够;板层很厚的,可以加大电压;苹果笔记本烧机,电流普遍很小,0.2A都是很严重的短路了;苹果大短,电池死的几率非常大;有些cpu集显短路,屏蔽集显放在独显的板子上能正常用。

网友A:
对地绝对为0烧不出,整条线路都是温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绝对为0烧不出,整条线路都是温热

恩恩,所谓人多力量大,多些人来补充,维修短路故障时,就会越来越快速。我一直觉得,理论高度,决定维修速度

网友B:
我只会加分  内容 看不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加分  内容 看不懂

我也是,太高深了,我只能3板斧。。。

网友:
一块i5的板子,U上集成桥,烧3V待机,U发热,难道U挂了?

网友:
本来觉得烧鸡很简单的看完这个帖子,我发觉我不会烧鸡了,有没有那么深奥哦

网友:
这样的帖子值得加分,让我们这些只会3板斧的学习不少、。。。

网友:
现在板载U,电感对地值太低,有时打CPU电感都无法确定CPU到底挂了还没挂,新机子真难搞

网友D:
上电保护的机我一般先断开后面负载,先修电源,电源正常就各个烧机,无故发热的必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电保护的机我一般先断开后面负载,先修电源,电源正常就各个烧机,无故发热的必然有问题。

板载的cpu和桥,或单cpu的那种,没有隔离点,断线有用么,铜皮面积大,且板层也可能会走供电线

网友:
总结的太好了,就需要这样的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会加分  内容 看不懂

你不是看不懂,而是太忙了,而且帖子内容太初级了,你没耐性看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太高深了,我只能3板斧。。。

这个帖子,除了几个公式需要百度一下的,都是纯经验汇总,你是懒得去百度

网友E:
学习了,我修过华硕的板子,3V后级短路,烧鸡。桥发烫,去掉桥后正常,换上新桥又短路,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我修过华硕的板子,3V后级短路,烧鸡。桥发烫,去掉桥后正常,换上新桥又短路,不知道咋回事

可能性很多,得慢慢排除,可能没换好,可能桥是坏的,可能桥的后级还有短,这种故障得多看帖,多总结

网友:
汇总的真好,对于我这种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
楼主烧机烧出经验了,不过这帖子好,给大家维修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来看看、传说中的烧鸡大法,学习学习!

网友:
确实像你说的!!!!!!!!!!!!!!

网友(2019-08-31):
我去   这么难搞吗

网友:
总结的很好  学到了

网友:
我也是,太高深了,我只能3板斧。。。

网友:
有的公共点大短,但是烧不出哪里发烫,只有一个个拆。

网友:
写的太深奥了,没全部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