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AMD主板跑3b代码维修

楼主(2018-03-23):
七彩虹FM2主板跑3b如图 ,通电测试之后,发现有一根内存可以开机,另一根内存跑3B,这样就明确了维修方向,重点检查另一根内存的相关条件,但是有一点疑惑就是修这种不过内存的通常不是跑53就是跑55,怎么突然冒出一个3b来,着实让人费解。不管怎样还是先测内存相关条件仔细测量电压,如下:测内存主供电
内存VTT
内存SMB总线
SPD电压
内存VREF电压
内存复位 ,测量所有内存相关电压无异常,接下来内存信号线打值,用神灯照一下 ,到这里我也是呵呵了。费一番功夫下来没测到有用的信息。仔细打量3b这个代码,之前修那么多板都没有碰到过,到底是哪里问题呢?不管那么多所有电压都打一遍,电压出现问题千奇百怪的问题都会有,继续测量主板其他电压 ,到这里所有电压都打一遍没有发现问题。感觉郁闷的很!回想之前修的板子,一根内存可以开机,另一根内存不开机,到底哪里会影响。之前还真有修过不少,但是是INTEL1150、1151架构,DMI总线断一线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于是将总线打了一遍,结果再次让我呵呵呵了!到底是什么问题了,基本上该量的都量了,想了半天是不是有些信号灯照不出来了呢,说干就干内存信号线一根一根的打值,不放过任何一个,内存打值200多个点,看得都让人眼花,说实在,干这些活太没心情了,有时候真的很无奈,打着打着突然眼睛一亮 ,内存数据线360多,看上去冒似正常,不仔细的话还真不知道,其他的数据信号都是390多,如图 ,同类信号就算相差也就几欧的值,不会出现这么大的偏差,确定信号线短路,一般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两根相邻的信号连在一起了,万用表测量发线不同的相邻两根数据线相连 ,拔脚座发现PCB焊点偏移 ,这种问题拆下来OK,装上去就会短路,工厂维修经常碰到的问题。看来这块板子只有报废了!虽说发了不少信息时间修了这片板子,感觉还是很有收获,起码下次碰到我就可以很快搞定了。夜深了睡觉明天还有一大堆的破事, ,这么矿机要处理。哎美美的睡一觉最是好

 会员1401173300鑫豆2024-2-16 13:08
 会员360902元2022-12-16 23:00

网友:
手机图片存多了,有的点错了,看不明白的,真的有点抱歉了

网友A:
这个太牛B了呀。看到那么多矿机都是要修理吗

网友:
功底扎实,手段了得,老司机!!!!!!!!!!!

网友B:
厉害!!什么工控机都修

网友:
搞维修的很多强迫症,就是要找个原因。

网友C:
大神         这个诊断卡是怎样改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太牛B了呀。看到那么多矿机都是要修理吗

工厂里的板,修了也没钱赚,搞得很没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         这个诊断卡是怎样改装的

买个小卡,在找个适合的接口,接LPC那几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看着就很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厉害!!什么工控机都修

工厂里面修机什么机子都有,累得很

网友D:
我只想说楼主你的工作台真是干净整洁,我的都不敢晒图。

网友E:
能不能给个,诊断卡的改装图,我也有这个卡,但接口完全用不上

网友:
能不能给个,诊断卡的改装图?还有你这个卡是不是ASUS GA MSI这些板都通用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不能给个,诊断卡的改装图,我也有这个卡,但接口完全用不上

这个不是每个厂LPC接口尺寸不一样,像V星的和七彩虹的就不能用,需要转接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楼主你的工作台真是干净整洁,我的都不敢晒图。

工厂里面7S不过,罚你一个100不是白干了,比不了外面

网友:
引用 网友F:
工厂里面7S不过,罚你一个100不是白干了,比不了外面

还好脱离了苦海,5s都升级到7s了。

网友:
高级,高级,高级了,,,,,,,,,,,这种就放弃了吗?????????????还有没有希望了

网友:
一目了然,修台板的大神阿,,牛阿,

网友:
老大  烙铁用的是哪个型号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