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B470不触发

楼主(2018-03-23):
B470不触发 待机电流0.03---0.037,按开关电流有0.003左右变化。拆机,测量3.3V和5V ,5V短路,然后5V4A烧机大法,一会PU4801旁边有烟冒出 ,仔细一看是PC4801烧掉了 ,把PC4801弄掉换一个上去 ,在测5V没有短路的了,通电开机 Ok了,机子装好了 没拍照就不上图了 ,弄个电路图画个圈圈看看吧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分享,楼主这是秒杀

网友:
这机器都是铁壳坏的,修了无数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