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Z77P 开机断电反复顽固问题

楼主(2018-03-23):
昨晚弄一个晚上,客户今天早上就要机器,没办法想睡觉也要修,客户主板是技嘉Z77P-D3.触发断电反复,一看是二修主板,很多地方修过了,用示波器测量开机瞬间有复位,很短暂,各项电压也有,正常,奇怪的,后来无意中万用表碰到一个电容有点碎片掉下来,仔细一看,开裂了,直接换掉,跑马了,忙了2个小时,还好修好了

网友:
这个小电容 ,维修时不仔细还真不会注意到

网友:
不错 不错无意之中就修好了机器 捡到死鱼

网友:
我    也希望遇到 你这们的无意中。。

网友:
赞~~~~这种问题不容易发现

网友:
是不是电压检测的那个电容呀????

网友:
很少修主板,看来我也要学习 一下修了

网友:
修主板不仅要基础,还得有眼力。

网友:
运气真好,这都碰着了,总归是修好了,在前段时间也收到一块Z77的技嘉板,硬是修了三天才修好。

网友:
我也以为是电压检测的电容。不过看到楼上传的图片。供电上的电容。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技嘉Z77P-D3反复頑固問題

网友:
                 发贴不易,学习了!楼主谢谢了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越细心修的越快

网友:
感觉你们修主板             好多要靠运气成份

网友:
        修主板 跟玩似的    检查了 2个小时     不小心碰到这个电阻   那你2个小时在测啥 - -

网友:
恭喜了,这个问题都能修好,真厉害。。

网友:
这种问题真是幸运,要很仔细才能发现
一般这样的板子我查了下没发现直接就丢了

网友:
不开机,那就是电压不满足吧??????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非常好
:P:P

网友:
维修就是要细心加耐心才行,虽然时间比较长,但结果是好的。

网友:
怎么这么多无意中发现不良贴片的 我有意都发现不了

网友:
大点的MLCC时间长了内部断层也是正常的,不知道是热应力还是机械应力造成的

网友:
历嗨了,相群主致敬!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你这故障用示波器维修更快

网友:
维修时间长了就是这样 都是缝缝补补又一年。。。。。。。。。。。。。。。。。。。。。。。。。

网友:
前段也收到一块Z77的技嘉板 硬是修了7天才修好

网友:
我的修了几个星期都还没好 触发就掉电 到现在还是掉。。。

网友A:
只是通病吗,,我遇到了,,一摸一样,
汇方修理
那有碎电容的是通病 、、 、、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是通病吗,,我遇到了,,一摸一样,
那有碎电容的是通病 、、 、、

网友:
楼主这个电容是起什么作用的,可不可以告诉哈

网友:
干南桥就好

网友:
IT-AVCC是起什么作用的!请教!!!!!!!!!!!!!!

网友:
这个是电源滤波电容,如果是漏电或短路应该拉不低VCC3吧?R18是0欧电阻。VCC3正常吗?

网友:
这么好运气

网友:
那你手气真好啊

网友:
维修有时就这样,无意就能碰到故障点…………

网友:
楼主经验老道,运气超好。。。。。。

网友:
修这种机器就是要运气好,不然修死都不一定能修出来

网友B:
这个电容是短路了吗? 要是断路应该不会有问题
汇方修理
碎了 是属于断路了吧 断路没有回路一样有问题 分情况吧
详情

网友:
运气真好

网友:
耐心细致是搞维修的基本素质,不错,有心的,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电容是短路了吗? 要是断路应该不会有问题
碎了 是属于断路了吧 断路没有回路一样有问题 分情况吧

网友:
学习了 台式机主板楼主厉害

网友:
这个IT_AVCC是给IO供电的吧?电容把VCC3拉低了,IO供电不足引起的?

网友:
有时候细节出结果, 没错的。

网友(2018-04-26):
这种电容漏电的,修好有时候要看运气

网友:
修主板技术是一方面,运气也是一方面

网友:
不要修了,重新买新的吧,现在这玩意也不贵

网友:
        细心,眼力好。运气也好

网友:
这故障如果不是眼尖看到的话很难查,不是平时常见的信号,查也无从查起

网友:
来学习了哦,备份到以后用。感谢分享经验 避免走弯路

网友:
这钱都是捡的一样,那么好弄弄。

网友:
更好的规范化的好地方规划规划规范化广泛

网友:
小白初学,看贴学习经验,以备后用!

网友:
我也希望遇到是无意中.................................

网友:
恭喜了,这个问题都能修好,真厉害。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一下谢谢分享图片

网友:
DA0V08MB6D4  多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