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改集显后屏抖动

楼主(2018-03-23):
联想G450   LA-5081P   GM45芯片组
感觉独显有问题,改集显
但改完后出现

发现时钟芯片的16脚有个PCI4_SEL信号需要用10K电阻接地,接地后好了

现在还有新的问题,故障是屏幕右侧有两公分宽是黑的,不显示,大家遇到过吗?仔细看我发的最后一个图,就能看到LENOVO几个字母靠左

经过一顿折腾,也不见好,就进硬盘看了一下,结果进硬盘没问题!白忙活了半天

网友:
能改集成显卡的都是大神,膜拜下

网友:
貌似第一次看这机器改集显

网友:
能改集成显卡的都是大神 学习了 貌似第一次看这机器改集显

网友:
你确定你的笔记本屏没有问题吗?

网友:
有比较具体的改集显操作 没。感觉只看到了结果。。

网友:
大神 能说清楚一点吗 很模糊

网友:
大神级别啊  独立能改集成 实在是佩服啊

网友:
这款机子还没改过,下次遇到可以参考下,谢谢分享,下次就方便了

网友:
有维修时经过的详细步骤给说说就更完美了

网友:
确定不是屏的问题 检查时钟模块

网友:
是屏坏了吧?看上去感觉象是三星屏的通病问题!

网友:
哇兄弟你的精力真好

网友:
大师级人物,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这机器还是别搞了直接换主板吧,很便宜好像,

网友:
这机器还是别搞了直接换主板吧,很便宜好像,同意,先评估,再决定修划算不?

网友:
应该还是集显显卡和屏不匹配,这个老板子换个都不值钱,别捯饬了,呵呵

网友A:
有换过屏幕么,看图像显示现象像屏模块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换过屏幕么,看图像显示现象像屏模块问题

换过屏,故障依旧

网友:
                    讲一下咋改的呗,让大家学学。

网友:
这都是大师玩的东西膜拜大神。。。。。。。。。。。。。。。。。

网友:
这个怎么改的呢

网友:
这款还真没给改过。。。。。。。。。。。

网友:
把驱动换一下试试

网友B:
对于改集显还是那种直接翘显卡供电的比较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改集显还是那种直接翘显卡供电的比较爽

是啊,但这个费劲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们只能膜拜

网友:
换屏试一下

网友:
都是神级别的高手呀   楼6666

网友:
时钟芯片第16脚要经过10K电阻接地,楼主是怎么查出来的啊

网友:
这个主板也不值钱的,不是太忙的话搞着玩玩行,忙的话 搞它没意思了啊,时间成本太高

网友:
好高大上的感觉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時鐘芯片16腳有一個PCI4_SEL信號需要使用10K電阻接地。

网友:
以前也改过,,没有成功

网友:
屏幕也是坏的

网友:
懂看图的大都可以改,前提是主板要支持。

网友:
换CPU试试 ,也许是处理器问题 然后摘掉独立显卡

网友:
好工程,改半天算改成功了,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
技术一流成果大大的

网友:
暂时没有该过。。下次试试吧,吧方法说下嘛

网友:
应该是屏接口电路可能还要改动一些电路

网友:
把驱动安装下     应该就好了吧

网友:
独显改集显,这是我们小白还不会的,谢谢分享经验,加分了。

网友:
老板技术还是很厉害啊  这么老的机器 还改显卡 辛苦了

网友:
这个板子好便宜了吧,换一个月也不是很贵。。。

网友:
把图纸上的pm@ 移动到GM@即可  主要看lvds的信号出处

网友:
这种板子都能改好厉害啊  学习了

网友:
这款没有更改过,不是很清楚 有对照图纸看了么?

网友:
改集显应该没问题,感觉是不是屏有问题?

网友:
改集显不好改啊,有的去了电感就能用,有的需要好多条件

网友:
这板子估计150左右   然后。。。

网友:
改过一个不成功也是一样的问题花屏,换板了。我认为问题应该是出在主板不读屏引起输出信号和屏不匹配。因为换一个15.6的薄屏后就正常。

网友:
什么问题导致抖屏的!!!!!!!!!!!!!!

网友:
进系统之前有问题的情况我也遇到过,没研究过 可以在系统里正常使用就没管了

网友:
最好搞好了吗 楼主的精神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进系统 正常 就行了 ,,,,,,,,,,,怎么改集显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吧,感觉像是屏不稳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