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301触发不显8声报警

楼主(2018-03-23):
联想b4301触发不显8声报警,一短 3长  3长  一短   。刷过bios没用后来加焊显卡ok。我搜了下这个型号在咋论坛比较少就记录下。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什么型号显卡啊

网友:
这种报警方式没遇到,以前都是滴滴的8声报警

网友:
像8声报警情况基本上都是显卡检测没过造成的,加焊就可以解决

网友:
这个机器通病的,不过这机器好老了,

网友:
联想没见过报警的,有也就IBM 了  谢谢楼主提供案例

网友:
八升是显卡的吧。。。。。。。。。

网友:
这样难也搞定,,,,,,,,,,,,,,,,,,,,,,,,,,,,,,,,,,,,,,

网友:
牛蛋的很呀,,,,,,,,,,,,,,,,,,,,,,,,,,,,,,,,,,,,

新芯箱硬88 -1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大师啊  这样问题我就耗不起  一般放弃

网友:
这个型号修得少啊,是哪一年的电脑压

网友:
通病   很多人都是已经知道了

网友:
一听就是显卡问题,先风枪加热,如果亮机果断加焊!

网友:
下次就可以注意了

网友:
修好就是牛啊,不错不错

网友:
不显示肯定是干显卡了。。。。还报警,干死他。

网友:
现在好多加焊显卡就能显示的不多哦

网友:
最好写下板号,显卡型号,等信息

网友:
老机器了,之前有修过类似的问题,原来是通病啊~

网友:
我前天遇到一台联想E49触发不显8声报警,一短 3长  3长  一短,,,,后面折腾半天才发现板有摔过,没法修。

网友:
你的意思是加焊显卡好的?联想 啥时候不过显卡也报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