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器维修求助

楼主(2018-03-23):
    有一台惠普显示器,屏很暗,有信号,是灯坏了还是高压板(恒流板)坏了?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高压是LCD 恒流是LED,高压坏会保护,亮一下就黑了,上个通用LED恒流版试下不就知道是不是灯条的事情了。

网友:
上个通用灯条试一下 啊   就知道了啊

网友:
知道了,非常谢谢!我用通用灯条试试。

网友:
已经解决。是电源高压一体板上 高压线圈旁边的2个560uf,35v的电解电容鼓包,用680uf,35v电容代换后高压正常,显示器修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