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S435加电无显

楼主(2018-03-23):
触发后,电流到0.61A后,跳到0.46A,重复7-8次后,停在0.53A。电压如图片。内存电压1.35,BIOS搞过了。后面如何维修?

网友:
AMD CPU把, CPU坏的多 这种机器

网友:
版号神马都不说怎么给你参考啊???这个机子应该0.8A左右的电流就会亮机吧,按流程查显卡的供电 PG只是参考

网友:
刷bios不行的话测内存条件 你那个是不过内存 cpu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感谢兄弟们的回复,在此谢过

网友:
AMD 的CPU容易坏。。。。。估计你要换CPU了

网友:
拔掉内存,电流能跑多少?显卡下面电容阻值那些正常不

网友:
你可以看看内存复位出来了吗,,

网友:
你可以看看内存复位出来了吗,,
我修过是显卡的问题的

网友:
还是要确认是不过内存呢还是不过显卡,要弄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