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工控机暗屏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23):
客户拿来一个烟厂的工业控制主机,暗屏。拆机检查,发现灯管没有工作,有12V,但没有灯管的开启电压。检查主板没有发现明显坏的地方,此机有好几路电路,不好修,遂用降压小板改了一个,修复。图下↓

网友A:
这个可以挣钱了,报价1K起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挣钱了,报价1K起步哦,,,,,,,

没那么多,是一个同行的,也就比修个笔记本稍多一点

网友:
可以报高价了,,,,,,,,,,,,,,,,,,,,,,,,,

网友:
建议打上胶水热熔胶 比用高温胶布效果好,不错修的非常的好。维修有思维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