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V 开机蓝屏 进不去PE

楼主(2018-03-23):
华硕X550V 开机蓝屏 进不去PE 换了几个 都进不去 刷 过 BIOS   大家帮忙看看什么问题   导致的  谢谢

chinafix.com.cn迅维网_ASUS X550C C2.0.rar

BIOS 确定 时好的 测试过

网友:
换个WIN7系统试试

网友:
PE  都进不去             怎么换

网友A:
把半载内存屏蔽了再试试啊                               .

网友B:
WIN10PE进不去板载内存屏蔽一下,板子上有电阻呢时钟和开启去掉就可以

网友C:
板载内存可能会有问题

网友D:
可以上论坛搜一下屏蔽板载内存

网友:
这个不是蓝屏吧    应该是进不去系统报错吧

网友:
板载内存坏了....先屏蔽了再试一试呗

网友:
板载内存!!! 桥 CPU

网友:
板载内存  的吗                             板载出问题也很多,,,,,,,,,,,,,,,,,,,,,,,,,,,,,

网友:
修好了吗》???????一样的 问题

网友:
看一下硬盘模式对不对,这些都是对的,换一根内存条试一下吧

网友:
像是内存的问题

网友:
大哥。。。是不是硬盘坏了哦、、、、PE进不去先拔硬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半载内存屏蔽了再试试啊                               .

这个 没有试     这个板子 没有屏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WIN10PE进不去板载内存屏蔽一下,板子上有电阻呢时钟和开启去掉就可以

明天 查查   看看  怎么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载内存可能会有问题

怀疑过  但是 还不知道怎么 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上论坛搜一下屏蔽板载内存

好的   明天 我找找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