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T3I1主板不跑码维修

楼主(2018-03-23):
同行转来一台联想圆梦F5005,故障为开机不显示先上图
拆机一看是CFT3I1主板,心中大喜,这板和CFT3I一样,CPU电容易坏.拆下风扇,没有看到有电容变色的,量CPU电容上各供电电压,都有,邪门了.上示波器,BIOS片选一直有波形,BIOS芯片2,5,6脚也是一直都有波.测内存238脚,118脚也是一直有波.嘛情况?正在一愁莫展时,忽然发现风扇转速变慢了,正常了你说怪不怪.接上显示器后一路亮机进系统.先放一边做别的事,今天一早心血来潮,再试一下,又不亮了,故障和昨天一样.老老实实修吧.认真地测和路电压,发现1.5V不稳定,有时有跳变,心一横,这机器不是老是CPU上的贴片电容出问题吗?管它三七二十一,把CPU上1.5V的小贴片电容拆掉,亮机了.看来有时经验也很重要啊,眼睛还是会骗人的,一个通病费了那么多周章.附上图,电容为左下往上数第三个,已拆掉了,供大家参考.

网友:
老司机值得关注!!!!!!!!!!!!!!!!

网友A:
最好把散热片下面的绝缘泡沫割下来,电容是被绝缘泡沫腐蚀坏的,绝缘泡沫长期高温应该碳化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把散热片下面的绝缘泡沫割下来,电容是被绝缘泡沫腐蚀坏的,绝缘泡沫长期高温应该碳化了

这个散热器下面根本就没有绝缘泡沫

网友:
这个通病电流0.4内存不过,,拔掉腐蚀的电容就可以了,有的电容不仔细检查,发现不了他的问题

网友:
这种CPU上的贴片电容漏电确实是个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散热器下面根本就没有绝缘泡沫

散热器下面的一圈黑色的东西要拿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学习学习经验散热器问题

网友:
学习了  好像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去看下  不过这种主板 性能太差了

网友:
这个绝对是通病,已经修过N台了,建议拆下后再补上一个去,这样会更稳定。

网友:
这是通病   一修好多片

网友:
干掉CPU上的电容 修好    好多了

网友:
过来学习学习 经验  喜欢高手帖子

网友:
好把散热片下面的绝缘泡沫割下来,电容是被绝缘泡沫腐蚀坏的,绝缘泡沫长期高温应该碳化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给标记一下,或告诉一下标号,这样看不太准,万分感谢

网友:
最好把散热片下面的绝缘泡沫割下来,电容是被绝缘泡沫腐蚀坏的。这种一般我都是报换CPU的价格两百块。有一次报了三百(同行留一百),后来客户没修,到了其它家修收费50块,他说上个厕所的时间回来他就修好了,还跑回来问我说这样会稳定吗。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这款机器都是电容的问题,只是有些电容腐蚀不明显

网友:
春风大哥修的不错哦,秒杀级选手。。。。。

网友:
记住通病可以少费周章,小电容这种问题还是很头疼。

网友:
感谢楼主  为我们写了很详细的文章 清楚明了  认真学习了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AMD的桥或CPU和桥合一的 上面的电容容易坏

网友:
哈哈,加权限了没有呀,不然以后少得捞了哦

网友(2018-04-25):
老司机值得关注!!!!!!!!!!!!!!!!!!!!!!!!!!!!!!!!!!!!!!!!!!!!

网友(2018-06-29):
老师傅就是厉害!经验很重要啊!学习了!通过您的思路,真的解决了问题 谢谢妮妮

网友:
我也修了三四十台了   就这个问题   电流不过0.4几  还有的是插不插内存都报警的是bios有问题  就这个主板来说

网友:
不错不错,通病最好加权限       。

网友:
这种维修也行,全凭经验来修啊,不过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2018-08-23):
看到这板子 先不管什么故障, 先扣了电容再说。

网友:
有个电容导致不触发,有个电容导致不过内存。都是通病

网友:
性能极差的主板

网友:
遇到过好几台这样的

网友:
捡钱的主板

网友:
台式机的主板还有人在修吗?

网友:
这个我也修过好几片了,烙铁温度几乎调到最高才好焊

网友:
不会吧,这个机一来我就加焊cpu了,一般都会好的,还有这样的通病,以后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