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B85M-D3V R2.1开机故障

楼主(2018-03-23):
技嘉主板朋友打电话说是有时无法开机,停留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我以为是插电不上电故障应该问题不大,电话里叫朋友把板拿过来看下。
板到手后就有点懵逼了。
故障现象为:
1、原来是可以上电还可以进BIOS和PE如图1没问题啊。。。。朋友说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行了!

2、果然关机后再开机就不行了。。。无显示了!打发朋友走之后上诊断卡发现15-16-32掉电(忘记拍照了,后面测量电压因为手抖啊没有拍各大供电的电压照片)换内存试试又可以了,关机又不行了。
3、还是测量各大供电吧!5V双路供电、内存供电、桥供电、CPU供电都正常啊(其实我第一时间就想到是BIOS问题可惜我没编程器--业余修板就把BIOS的事放一边了之后就开始走弯路)
4、想了很久既然供电没问题怎么会掉电呢(平时没事做就会上论坛看各位大神的帖子--其中青杏煮酒的帖子说大多数技嘉板的IO电压检测有问题也会掉电的)马上测量 V IN2和VIN3都正常,VIN1脚图纸写着是1.5V怎么会有2.1V?然后把上下拉电阻拆下来电阻没问题啊!然后不要VIN1检测,故障一样!把电阻装上!(晚上拍的不清晰请见谅)
我有点不明白内存的电压检测脚怎么会2.8V请各位大神指教指教还有VIN0、VIN5的电压也不太明白请各位高手勿喷!既然IO检测脚都没问题VIN6、VIN5、VIN0、VIN1的电压就没理了。
5、找不到思路了咋办呢?难道真的是BIOS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想了很久苦于没编程器,又不想给钱人家刷BIOS!还是花点金币吧看到一个大神的帖子说这板子是通路版通病比较多。。其中引起掉电的元凶是串口芯片!!有这个可能。。。。以前看到过许多奇葩故障是这芯片引起的!风枪烙铁用起
马上上电试试!!!真想说句脏话竟然还是不行!!一个头两个大了。。。。。。。有点烦躁了!
6、冷静了下郁闷着继续泡论坛。。。。看到一个修友的帖子说是内存槽旁边的小8脚芯片故障导致不过内存拆芯片就正常了!把芯片拆下来后上电。。心中一万匹马在奔腾。。。
7、一边绕着头皮一边泡着论坛一边在想难道就这么挂了?不甘心啊。。找啊找啊金币不断在流失最后找到一根救命稻草--云南小书生的贴子!以前我看过还收藏着呢说短接主BIOS的1脚和8脚断电情况下操作!不行!!!!在待机的情况下短接。。还不行!!想死得心都有了!难道这方法不适合用在技嘉8系列芯片组?只适合在老主板上?
8、百般无奈下继续泡论坛。。。突然看到一个帖子也是这张主板说主副BIOS对调!马上风枪烙铁走起!对调完毕还不忘短接COMS跳线,又把电池拔下再装上去!上电果然代码不再重复跑了。。。没用编程器刷BIOS!关了几次机OK了。。。
重装系统中!!!此板修复!很久没发贴子了,有什么错误请指正!

网友:
此帖仅作者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