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知道焊头的温度?

楼主(2018-03-23):
        安泰信936b焊台,调到最高温度,昨天焊电动自行车电机霍尔元件引脚,焊了几个后有发现很难焊上,很难化锡,没办法用50W的外热,怕静电断电后焊接。感觉焊头的温度不够 ,不知是不是要换发热芯了,11年买的,用的次数其实不算多,到14年的时候还很好用,15年发现难化锡了,加上线的质量不佳,市电3插那和24V航空插头那外皮都裂开里面的线都露出来了,就一直闲置。

网友:
用手试一下,简单有效,一生不忘

网友:
打算买个温度计,焊台比烙铁难伺候

网友A:
万用表的温度档可以测,我就是这样测热风枪和烙铁温度的。

网友:
要想温度准确,当然是用测温仪了,选原装白光BK191,国产防的就算了

网友:
换个好点的锡试下,专门买测温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的温度档可以测,我就是这样测热风枪和烙铁温度的。

我也是一样~度数还是很准的

网友:
温度不够当然焊不上啦!换一个大功率烙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