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se偶尔唤醒困难维修一例

楼主(2018-03-23):
平时为了方便,自用手机不设密码和指纹

发现按home没法亮屏,按电源键也不亮

不过多按几次电源键,听到咔擦一声后,再下一次按电源键就会亮屏

进设置看了下指纹输入不显示指纹那个图标

打值J4600和指纹有关的几个位置

发现3号脚MESA_TO_BOOST_EN_CONN 1400,正常770

这个信号直通U4040,重做后指纹问题解决

结果装好放口袋没一会,有电话,拿起来又没法亮屏

这次仔细测了所有功能,接近传感器有问题

光挡住正常灭屏,灭了后有光也亮不起

先从简单的入手,换排线,解决

========

自己的手机,急着处理好等用,所以没图

网友:
楼主厉害,维修思路很清晰,又学习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何时才能向你一样优秀。。。。。

我很渣渣的,当时在实地还有做成功过cpu,回来后焊接功底完全丢了,每天搞点简单的

网友B:
前摄像头胡排线吗?                           凑字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摄像头胡排线吗?                           凑字数

嗯,换个排线

不能确定是排线还是板子上问题时

先从简单的入手,这样相对效率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