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手机维修]
想买几块国产机植锡网,求助指点一下

楼主(2018-03-23):
楼主小白菜鸟,最近想买几块国产机的植锡网,但是不知道怎么买,请各位大神指点。苹果机的植锡网都有CPU、字库、电源IC、WIFI IC 、触摸IC...等集成在一个板上。但是国产机怎么看有没有集成。比如下面这块网适合哪些国产机型号,大神解说一下。

网友A:
上面写着不是很清除么,OPPO、VIVO用的,CPUMSM8919/8393的植株网

网友:
这个还是好用,我们在实地的时候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写着不是很清除么,OPPO、VIVO用的,CPUMSM8919/8393的植株网

oppo\vivo只有MSM8919/8393能用吗?还是所有都通用?

网友:
MSM8919/8393 CPU通用,其他的电源你看能用就用,你想一张网全部都能弄做网的赚什么钱

网友B:
SM8919/8393 CPU通用,其他的电源你看能用就用,你想一张网全部都能弄做网的赚什么钱

网友:
引用 网友B:
SM8919/8393 CPU通用,其他的电源你看能用就用,你想一张网全部都能弄做网的赚什么钱

买回来把客户小IC拆了又植锡不了,那不是很狂抓。

网友C:
以前我就买了很多植锡网,后来发现一大堆都用不上。常用的也就几个型号,每个地方修的机型多少是不一样的,还是根据自己常用的型号对着买,实用一些。要不然买回来也放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前我就买了很多植锡网,后来发现一大堆都用不上。常用的也就几个型号,每个地方修的机型多少是不一样的, ...

是啊,所有现在我也不明白那些是常用的。有推荐一下吗?

网友(点评):
国产机维修麻烦,一般就动点小IC,显示IC,充电IC,音频IC,这些用苹果的植锡网就可以植锡。其他IC坏一般都放弃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