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555LD 怎么改不用板载内存

楼主(2018-03-23):
华硕 X555LD 怎么改不用板载内存
华硕

网友:
这个型号论坛有教程的,你找找看,我前几天刚改了一个,

网友:
有通过电阻或刷不带板载内存bios来屏蔽,你可以搜索一下
我帖子里有第二种方法教程

网友:
老板请教一下 我想学习一下 呵呵

网友:
改内存有起不稳定吧还是恢复原样吧

网友:
如果你手工高超的话,可以换了8个内存颗粒,我之前换过

网友:
好像论坛有帖子的,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论坛里面有相关的帖子吧,好好找找,。,,,,,,,,,,,,,,,,

网友:
把电阻全部调节过就行了,论坛里面有教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