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5 外接有显示 内屏不显示

楼主(2018-03-23):
问题如题 。一开始以为屏线 。换了一样。换了屏一样。最后换了显卡也一样。然后以为桥 。换了还是一样。CPU 换了也一样。最后仔细一看。这个机器竟然有一个转换芯片。换了。好了。主要是没有图。多做了很多是。都没看那个转换芯片,以为这个机器没有哪个。E420的图参考的。害死人

网友:
修好就行,之能说lz没遇到类似的问题,这次修好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A:
那芯片好像是em2013什么的吧,联想的不显示修过几个这个坏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芯片好像是em2013什么的吧,联想的不显示修过几个这个坏的了

这类故障,还没修到过,请教大神,屏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检测,这些是否都OK,出问题的只是差分信号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类故障,还没修到过,请教大神,屏供电,背光开启,亮度调节,检测,这些是否都OK,出问题的只是差分信 ...

文不对题,差分信号出问题,屏供电会有,背光会有,现象是灰屏

网友:
收多少钱呀,这么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文不对题,差分信号出问题,屏供电会有,背光会有,现象是灰屏

人家就是什么型号都没有。 没背光。没供电 只有3。3V供电

网友:
刚修了一台,屏供电有问题呀 。哈哈

网友:
这个改集成试一下看看,确定一下是不是主板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