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 a1278进水维修之开机白屏没任何显示

楼主(2018-03-23):
两天前客户送来一台11年a1278 进水,拆开发现屏线接口附近进水,r5400和f7040因进水腐蚀已经没有了,焊盘也没了 ,补上电阻和保险飞飞线好了,现在遇到一个修苹果这么长时间没遇到过的问题,开机都正常,一直白屏,按opfion键没有任何反应,接上硬盘也一样,就一直白屏,插上u盘也是一样  无任何显示,刷过bios,手里还有一台a1278也是进水的已经修好了,我就把这块开机一直白屏的主板放到修好的那个机器上,把屏,屏线 ,硬盘之类排除,结果还是一样,白屏,白屏,一直白屏,现在确认是主板问题吗,头都修大了,不知道什么地方问题,就屏线接口附近一点点 ,我也检查了  屏线座子也没问题,里面也没进过水,测量lvds 几组信号也都没问题。所以发此贴问问有没有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
把图纸 bios 点位图一起附上含点位图软件

a1278 820-2396-b.rar

网友:
白屏,有开机声音吗,你可以借鉴一下我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