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你们 判断一下故障

楼主(2018-03-23):
联想E431 屏幕无字

大家分析什么故障

公布答案了!这个机器全拆了,感觉屏线有点松,接了一下好了,装机收钱。死鱼啊!掉我碗里了!!!!
哪知道撞起来还是这样。尼玛!傻逼了,为啥光板好的呢!反正显卡已经准备好了!又拆了一遍,光板还是好的。但是接到网卡板的时候故障又来了,原来是网卡版的故障,拆掉网卡芯片,机器正常了。但是网卡芯片不短路。也不发烫。找了半天也没找到一样的网卡芯片。定吧!。。。。。。。。。。。。。

报了350,修显卡的钱!

网友:
屏线松了,屏的问题,还有LVDS模块供电,你就准备干显卡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

网友:
屏幕和屏线先排查一下先吧?直接就干显卡了?

网友:
这种情况 先排除屏 屏线  屏供电 接触 或者硬盘键盘坏 卡住也有可能

网友:
排除完屏线,我觉得就是桥了,显示信号是桥给屏的

小雪玲珑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还没排查就确定是显卡,莫非是通病使你变得胆大妄为,有胆色

小雪玲珑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套路求助方法

网友:
楼主显卡都放那里 了 还有什么可考虑的 显卡问题  呵呵

小雪玲珑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有可能屏线松了,不行的话刷个BIOS,不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桥 报废了 。。。。。。。。。。。。。。。。

小雪玲珑 -2 怀才就像怀孕,时间久了才能让人看出来

网友:
很明显,排线松了,如果排线好着的话  检查LVDS VDD,不用换显卡的

网友:
刷经验                                                              原来如此

网友:
机器还没全拆出来查一下,就准备换显卡了,楼主你6

网友:
屏供电,屏线,显卡,屏都有可能。

网友:
公布答案吧,

网友:
我去楼主这关子卖的有点大了啊

网友:
这帖子是;来刷分的    没有两句话 就一个图片

网友:
我捉摸本来就没为题  ! 这是看谁潜水呢

网友:
网卡芯片异常!查死个信号 换死个芯片都没用,感谢联想单独设计了一块网卡板!

网友:
小黑的本子  这个不是网卡是单独的一个小板子的把

网友:
这种 屏线松了确实会这样  有的是白屏。  像你这样有时候硬盘坏了,光驱坏了也会这样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卡logo,只不过logo没出来之前就卡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卡logo,只不过logo没出来之前就卡住了,

有这种卡logo么,卡logo,我理解成卡bios程序的某一段自检代码,目前为止没听说过哪段代码是这样的。这可能是网卡或小板哪里有问题,导致wake#信号或网卡时钟之类的,拉低了桥,去ec的有一个信号,楼主直接换网卡,没有研究,可惜了。

网友:
楼主 修机这点有些像我  毛毛躁躁的

网友:
维修价格是不是太便宜了点,怎么都得600以上吧。

网友:
8111E或者F  引起的么 ? 这一般不是显卡问题,且是黑胶不太好弄,显存容易爆珠,一般这种情况我都打打桥的 PLLA PLLB 供电,及对地值

网友:
我去  这个小雪玲珑是谁啊  乱扣别人分 举报他,

网友:
不把网卡的问题再找找吗。。。。。。。。。。。。。

网友:
我遇到一个花瓶的偶尔也是灰屏是南桥问题

网友:
我觉得也是

网友:
这不是灰屏吗?  排线问题。 网卡导致灰屏?

网友:
到底是屏线松了还是网卡的问题哦,有点搞不懂

网友:
既然答案都公布了,我也不说了。哈哈哈哈哈

网友:
我刚刚就有个鸿基的   就这样的饿  吧屏线搞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