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P245,M2380进水维修。

楼主(2018-03-23):
接客户机,宏碁P245,客户描述进过水,在别的地方修过,上家维修的说是CPU短路,机子修不好了,让客户100块卖给他,把硬盘给客户让买个盒子当移动硬盘用,客户当然不愿意,估计没谈好,机子就散着给客户都没装起来,闲话不多说,下面进入维修正题,
首先目测进水区域,EC和CPU被面,进水腐蚀,简单清理后,100度烤机15分钟,然后将腐蚀的刮干净洗一洗补焊,打各电感无短路,插电无待机,按开关电流上升到0.017,坚持10多秒掉电,电流0.017时测到3、5V电压已经出来, 再测3V_SYS_OUT、5V_SYS_OUT_2电压为0,测开启信号VTT_PWR也为0打值不短路,这个开启信号也就是SLP_S3#,原来是桥没有发出SLP_S3#,这就好办了,测桥的待机条件,VCCRTC只有1.7V,测电池电压稳稳的3V,看来是被拉低了,找到RTC的几个电容,一洛铁干掉,再测RTC的3V正常了,难道这样就搞定了,按开关还是一个鸟样,还是老老实实查条件吧,没有位置号不好找啊,拿放大镜瞅一瞅进水区域,看到一个电容有明显裂痕,一测短路,再干掉,测电容一端对地值300多,不能高兴太早,按开关还是一个鸟样,测该点电压0.4V,我去这肯定不对啊,应该是3.3V待机电压,既然不短路,飞个3.3V试试,一按开关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 另附上原机BIOS,赛杨2955处理器,显卡GT720,小弟语言组织能力差,各位看官多多包涵,路过的给小弟加分鼓励一下哈。

网友A:
支持一下,修机器不容易 支持一下,修机器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支持一下,修机器不容易 支持一下,修机器不容易

老铁加点分哈,加分不扣分。谢谢啦

网友:
也就是RTC电容漏电,待机3.3V断线,发贴不容易,加分支持

网友:
不触发按照时序慢慢查确实能搞定,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这个破机器我也修到过  没修出来,故障是拔掉小电池自动触发能进系统蓝屏,按上小电池说什么也不触发!ec,pch,LID,待机,各种搞,就是不触发!PCH进水了,没有BGA放弃了,可惜啊,可能是桥里边腐蚀了!

网友:
楼主还有机子修啊,我这快断粮了。。。。。。。

网友:
估计是进水的机器吧?不错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