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50C 不通电之多重故障维修

楼主(2018-03-23):
机器型号:应该是E450C
症状描述:客户说年前的用的好好的,后面就不通电了

维修过程:了解后直接拆机,打开机器发现机器的C壳型号和主板的型号不能对应,C壳是E455而主板是Intel的主板,问客户在其他家修过没有,他说没有,一直都是用的这个,这几期是别人送他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这个笔记本在之前的时候,别人换过的,不管先修吧。仔细一看,咦,不打对劲哦,这机器没在别处修过,3V 5V的节点怎么被别人拖开了,这个没接能亮?????蒙我嗦。也懒得问客户了,直接修哈看看能不能修好,说多了都是废话。老规矩测阻值OK,节点接上。发现原来说这机器的老毛病了,不出待机电压,而且待机芯片发烫,之前修过这个机器,也是一样的症状,那么这个机器呢会不会是一样的问题呢,先测待机芯片的条件 ,VIN LDO EN,发现开启信号为低只有0.几V ,追查其来源,开启来源于MAINPWON_EC,MAINPWON_EC是EC发出来的 ,MAINPWON_EC是EC未发出来还是被后继拉低了,还是被保护了呢,为了判断EC是否发出MAINPWON_EC,把EC 79脚挑起,发现EC发出了3.3的高电平,那么EC这边是好的,查看MAINPWON_EC到了哪些地方 ,MAINPWON_EC到了待机芯片作为开启,到了PD2用于检测温控,最后到了PU2 ,这里也是一个温控保护电路,到的地方不多,那就逐一判断是哪个地方引起的,当我取到pu2时MAINPWON_EC过来了3.3V,这里是CPU的一个热保护电路,这里怎么会引起保护的,CPU没工作没温度怎么就保护了呢,测试PU2 VCC 5V 8脚5V 7脚0V,7脚怎么为低了,这里不是应该为高的吗,打这两个电阻,结果PR30不翼而飞了 ,找个20K补上,MAINPWON_EC 3.3v待机正常,上电15秒后跑马亮机,这个亮机慢是BIOS ME不对引起的,要说这机器,最难修的是啥,我觉得不是电路,而是BIOS中的ME是最难搞的,这个机器是我修改BIOS 修改的最多的机器,至少不下于10个各个版本的ME我都改了,还是不行,问题都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第一次亮机慢 有的死机,有的直接不亮,有的进BIOS发现根本不能识别ME,搞了几个小时,还不行,就弄别的机器去了,先扔一边去。把别的机器弄了后,在看这机器,突然想起这机器还有一个型号,就是E450C,难道这机器是E450C,不是E450,没得那么巧吧,马上找个备份E450C BIOS然后修改一个处的ME进去,在上电,MD竟然好了,几秒就亮机了,BIOS中ME也有了 。心里那个高兴啊终于好了,装机测试,哎高兴太早了,还认不到独显 ,好事多磨啊,又要拆开,认不到显卡主要从几个地方着手:

第一:供电。

第二:时钟。

第三:显卡复位。

第四:显卡与CPU或南桥之间的耦合电容。不识别显卡,先从显卡供电查起走,显卡电感0.8v正常,再测显卡各个的小模块电压,人如果走运的话,挡都挡不住,查到LV4时 ,这个电感只有0.6V ,不对啊,这里应该是+1.8VS_VGA 啊,搜索+1.8VS_VGA ,来源于PL10,PL10也是0.6V ,芯片条件供电,开启正常,还是不出+1.8VS_VGA ,这是为啥呢,忘了,还有反馈,反馈不对的话,电压也出不来,这机器我敢保证是别人做过手脚的,这里的反馈电阻也没得了 ,补上+1.8V完美 ,在进系统3D视频控制器终于出来了 ,这次不装完了,先大概测下在装了,这机器修的太难了

网友:
支持一下,不说修的费劲 就是发这个贴也不容易兄弟 ...........

网友:
支持兄弟真不容易

网友:
思路很清晰 谢谢朋友的分享。支持一下

网友:
写这么多没人加分~!~

网友: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坚持就是胜利啊 难搞的就是别人搞破坏  修起来费劲 楼主精力旺盛 需要足够的耐心去完成  顶下

网友:
思路清楚给论坛是有好的帮助的   谢谢哥们了   这个机器还有通病呢

网友:
看你修的这么简单。其实你自己搞,起码搞了几个小时

网友:
学习了。谢谢,以后记住了,台前十分钟,台下一天工啊

网友:
大神级啊,这么复杂都能搞好,佩服

网友:
看了大师的帖子,只有膜拜了。谢谢

网友:
没几年维修经验还真不容易达到这种技术,楼主厉害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THINKPAD E450C多電源故障維護

网友:
厉害厉害厉害啊啊厉害厉害厉害啊啊

网友:
这个写得好 分析得很透彻 加分了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楼主非常厉害~,向高手致敬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太多了 。看了好久才看完

网友:
小白受教了 谢谢分享

网友:
这样的帖子太学东西了,特别是认不到显卡去查供电 时钟 复位这样分步说明,加分加分

网友:
楼主修了这么多问题,收了多少米,肯定不错吧

网友:
显卡故障分析,分析的很好。学习

网友:
人为故障修的不容易啊,好在最后楼主技术牛,修好了

网友:
很有耐心的!!!!不错,技术实力也很强!

网友:
来支持一下高手。。。顺带学习一下 知识。。

网友:
不错,楼主神一样的存在,哈哈哈,给你加分。。。。。。。。。。。。。。。。。。。。。。。。

网友:
小小白路过,,,,,,,感谢老司机。。。

网友:
支持一下,不说修的费劲 就是发这个贴也不容易 佩服啊

网友:
这应该是别人搞过的吧,还楼主技术高超,难不了楼主。

网友:
难搞的就是别人搞破坏 修起来费劲

网友:
查个故障太麻烦了修个机器太不容易了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楚维修技术不说发现作文不错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