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5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楼主(2018-03-23):
A1465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是什么? vcc和en都有了  芯片也换过了  但是还是不发出电压  怎么回事 版号820-3208-a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谁来帮帮我

网友:
自己顶一下 谁来帮帮我  这个机器搞事呀

网友:
19   20 脚是5V 二级后继 应是5V     15脚是EN CPU 电压开启   14  PG            5   6脚VID

网友:
说说具体的故障情况啊  ,这样不清楚情况啊

网友:
自居升压,下管g级有没有5v,有的话就是保护,还有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