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KH19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3-23):
   发此帖是向广大维修人员说明此机器故障点是通病,已修两台一样故障的。
    正题,一位做维护的朋友今天中午送来一台TCL 19寸液晶屏,说是液晶屏其实也是电视机,所有接口都带,型号如标题,故障现象接电源指示灯亮,屏不亮,并且按开关不起任何作用,回想起去年给他修的一台屏,也是此机器,同样是此故障,不过有点模糊了,朋友有事走后,开始回想以前修的那台机器,上次那台修的是贴片电容短路造成不开机,当时还是烧出来的,就是电容,拆机拿到主板,观察测量半天找到短路的那一路了,没找到具体哪个电容短的,忘记是哪个了,那就烧吧,这次真不给面子涂了酒精后,稳压管,电感,芯片等上面的酒精很快就蒸发了,又找了会,有点费事,还没找到,就把这七八个元件都拆掉了,测量还是短,因为是声卡供电部分,大小电容多,用万用表测量几个短路的电容,这次一个一个拆,拆了就测,拆第二个就不短了,呵呵,挺好,折腾半天原来是这个,上次拆的也是他了, 所以判定就是这个屏的通病,以后再送来就秒杀了,故障电容位置号C954声卡芯片旁边      这次发帖长点记性,上次是直接烧出来的,这次没烧出,不过故障点一样,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还记得以前修过,那么久了,我感觉我记忆力不行了好多东西记不到

网友:
是好经验....................................

网友A:
图片够清晰,但我找了几分钟 没看清你拆的是哪个。。。。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思路清晰,拆件利用 666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片够清晰,但我找了几分钟 没看清你拆的是哪个。。。。

最上边是声卡芯片,声卡芯片右上角那个电容,

网友:
贴片电容为什么容易短路呢?
驱动板、逻辑板上贴片电容短路,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故障。

网友C(2020-08-06):
引用 网友B:
最上边是声卡芯片,声卡芯片右上角那个电容,

这个电容拆了不用再接回一个么?拆了就可以直接开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