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我分析下这个3V5V 开启是怎么得来的

楼主(2018-03-23):
附上图纸和点位,我测了3V5V线性电压都出来了,芯片供电正常,LL1  LL2对地阻值正常就是不出3V5V,测得开启EN1 EN2 0V,我怎么看着这个开启是EC发出来的,求大神给思路,手上目前没有这个51120,机器有点老了。这个机器不触发,就是没有3V5V,现在是要把这个电压修出来

网友:
这个开启信号确实是EC发出来的,查EC的条件吧,再看看EC有没有带程序,刷个EC程序看看

网友:
检查EC 的工作条件

网友:
嗯   你看下ec的工作条件把   可能是ec坏了  或者条件没有满足

网友:
线性电压给ec供电,ec条件满足后读取bios,然后发出s5_en

网友:
学习中,谢谢有技术的同行师傅们来解答。。。。。。

网友:
先把D27拿掉。排除下是不是温控拉低啦。EC复位也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