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悍马HA10主板故障

楼主(2018-03-23):
     一台被雷击过的电脑。电源阵亡
     主板可以开机,背板插口都没用了,前置的可以用。
     主板打好驱动补丁,但是没有网络,接口只有一个灯一闪一闪,另一个灯不亮,电脑没有声音,右下角声音、’网络图标一个X,跟新驱动也无效,这个可能是哪里坏了,有没有修复的可能呢。板子表面没有哪里有损伤。
     麻烦各位大神解惑

网友:
这款主板开机静电非常大,电手...

网友:
雷击过的电脑,网卡芯片应该是坏了

网友:
                   网卡  声卡芯片应该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