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7360

楼主(2018-03-23):
机子提示内部卡纸,看贴说定影传感器,当传感器到手了发现不容易拆。大家能不能提供下步骤呢?是不是所有的齿轮拆出来才能把那个铁片拿出来?

网友:
你是客户吧?技术员应该能搞定,你还是找专业人士吧

网友:
我没有培训过的,都是自己摸索的,接触到的型号不多,我主维修电脑的

网友A:
把侧门打开,齿轮组拆下就可以拆了,换一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侧门打开,齿轮组拆下就可以拆了,换一个就好了

谢谢,主要我怕拆多余的部件出来

网友:
确定不是定影感应器的问题了,是硒鼓下面的感应器,又得研究怎么拆了

网友:
具体要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卡纸,7360的机器一般定影上辊出问题的比较多,或者分离爪

网友:
从后盖开始拆,还是比较方便的,有四颗螺丝,换整个定影组件也可以的

网友:
拆过一次就好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