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768没波形,判断是桥的问题!(申精)

楼主(2018-03-23):
直接说重点!!
DELL台式主板,故障为不触发,
测到32.768晶振无波形,更换了晶振、两个电容、10M电阻,涛声依旧。打值也无异常。判断为PCH桥的问题。
不触发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内阻有测试过吗?如果内阻正常的话,估计还是外围的问题可能性多

网友:
呵呵。。。判断速度好快。。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打值晶振两脚阻值,以及检查桥的RTC电路

网友:
用返修台加焊一下PCH,可能会有作用。

网友:
看不到内容呀

网友:
这个肯定了,没波形,换晶振,谐振电容不行,肯定是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