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修复A1181 820-2279-A 不触发 修好后不充电

楼主(2018-03-23):
故障一:不触发适配器到主板接口J6900,1/2脚16.5V有,5脚ADAPTER_SENSE只有0.1V不到,返回来观察适配器,小绿灯很暗。
追ADAPTER_SENSE,经电路分析,判断U6990,q6940坏。

注意,图纸里面标识18.5V的适配器实际应用16.5V,具体看机器外壳。(注释16.5V这里,我开始的时候没发现,还以为客户换错外壳了……)

LM397比较器2元一个,pnp超小型三极管没找到料,直连了DS级,上电顺利进系统,系统里检测到电池,但不充电。

故障二:不充电
关机充电0.098,这不正常,电池插上主板测量电池接口0.3V,尝试强充激活。强充方法,我前天发的贴有详细讲。
12V,限流1.5A,反复插拔几次,可调电流档没反应,等待了接近2分钟,可调电流有一点点上升,不到5分钟,升到了1.5A,强充成功。进系统,显示充电5%,开始关机充电。

小问题,来骗分的

网友A:
这个帖子有点诡异,没有评论,完全加分,,,,,,,,,,,,,,,,,实在太诡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帖子有点诡异,没有评论,完全加分,,,,,,,,,,,,,,,,,实在太诡异了,,,,,,,,, ...

想知道原因?这些都是高手,你看看他们发的贴质量有多高就知道了,他们只是不想在我这里灌水

网友B:
不充电对于不懂的人来这个经验好,不然容易走弯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充电对于不懂的人来这个经验好,不然容易走弯路。

你发帖比我多,论坛级别比我高,是我的前辈了,我最近一个贴,关于烧机的,有空的话,去指点下呗,谢谢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141351-1-1.html#pid1729122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帖比我多,论坛级别比我高,是我的前辈了,我最近一个贴,关于烧机的,有空的话,去指点下呗,谢谢了 ...

加油把,,,,,,,,,,,希望你成功,,,,,,,,,,,,

网友:
你这个是隔离保护有问题吧

网友:
这么老的苹果还有耐心去修,值得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发帖比我多,论坛级别比我高,是我的前辈了,我最近一个贴,关于烧机的,有空的话,去指点下呗,谢谢了 ...

然而我就是不懂的人。笔记本现在不想研究,在弄别的。别的帮不上。反正我觉得,认真去研究,总会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