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华硕K40AB电流跑1.9掉电维修

楼主(2018-03-23):
华硕K40AB电流跑1.9掉电,兜了很多的弯路,后来经查开关按钮电压只有0.75不对,换旁边的小电容问题解决上图

网友:
这种情况以前经常遇到,这机器还经常遇到开关坏导致信号拉低的

网友:
好老的板子,这种AMD的老板子,能用到今天,这客户平时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A:
老掉牙的机了……这样的机还能收多少银两

网友B:
这种老机器现在都不爱修了,直接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老机器现在都不爱修了,直接换板了

都是同行拿过来的机子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掉牙的机了……这样的机还能收多少银两

只要能赚钱能修好就修。。。。。。。

网友:
没想到LZ还是葬爱家族的呀,这发型。帅爆了

网友:
呵呵  开关的电容吗还是哪里的电容

网友:
老的板子,这种AMD的老板子,能用到今天,这客户平时是怎么使用的

网友:
这个主板腐蚀比较重能找到问题是很不错了

网友:
明显进过液体    处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