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5A78L-M LX3 PLUS 1.01 RSMRST#不正常导致的不触发

楼主(2018-03-24):
接一同行M5A78L-M LX3 PLUS 主板,板号1.01,说是不触发,开工测试各电压如下开关针

              正常,IO是IT8771E,触发脚为36→34→33→37
PWRBTN_IN#R 和 O_IOPWRBTN#都有3.3V跳边,SLP_S3没有拉高。

IO第30针的待机电压

再测南桥待机供电1.2
RTC

都正常
当再次测到45脚RSTRSM#时
不正常,这个电压正常时应该为3.3V,通过点位图快速找到与之相连的上拉阻,
测它的另一边

,这时啥话也不需要说了,果断换之,换后再测

再点开关

咱没水平的人,发个贴真不容易,修板三分钟,发个贴差不多去了我一个多小时最后附上点位给有需要的人

 会员1157389300鑫豆2025-4-1 20:49
 会员6539282元2023-1-13 18:43

网友: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写实例图文并茂,值得学习!

网友:
RSMRST#不正常导致的不开机,小白学习了

网友:
所以说,按时序走,一般都是可以找出问题所在的。没有时序,就是瞎子过河

网友:
现在主板电阻问题很多   只要细心都可以修好!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M5A78L-M LX3 PLUS 1.01 RSMRST#不能正常觸發

网友:
小白表示看懂了的帖 就是好帖    各位大神发图的时候如果方便 尽量给圈一下测量位置   我们好做笔记 比如南桥工作电压正常在哪个地方测

网友A:
楼主技术牛逼啊,同款垃圾万用表

网友:
我是 来         学习的,也比较怕修台板,

网友:
RSMRST#不正常导致的不开机,按时序修主板很重要

网友:
可以 思路分析的很好,值得学习一下哈。

网友:
RSMRST#这个信号是南桥上面的吧?

网友:
咱没水平的人,发个贴真不容易,修板三分钟,发个贴差不多去了我一个多小时最后附上点位给有需要的人

网友:
师傅的维修思路清晰,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RSMRST 不正常也可能是桥坏了,,,,

网友:
充电5分钟,通话2小时,修板3分钟,发帖1小时++!

网友:
换的是822电阻吗,华硕怀最多的就是822

网友:
看来有通病

网友(2018-04-25):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牛逼啊,同款垃圾万用表

这万用表很辣鸡吗  我觉得不辣鸡啊 挺好用的 都用顺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