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BGA植球锡球沾到钢网上面怎么办

楼主(2018-03-24):
各位师傅,小弟在植球的时候。用焊膏加锡球的方法。在用焊膏涂在桥上面的时候。然后放上钢网。撒锡球的时候。锡球会有很多粘在钢网上面怎么办呢。有什么方法避免吗。一直很苦恼啊

网友:
你钢网没有清洗干净,或是焊膏太多,导致挤到网上了。

网友A:
洗板水洗干净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洗板水洗干净 啊

为什么我这焊膏,洗板水洗不掉……

网友:
洗板水 还要 干净的纸巾 啊  你要是用哪个布的话 时间长了   布都很黏   必须要  纸巾

网友:
多是焊膏 涂抹的多了 才这样的

网友:
钢网洗干净,芯片上加一层薄薄的焊膏,不能太多

网友:
膏不要摸的太多  能粘住锡球就行了  多了风枪加热的时候还会沸腾冒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