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新款的笔记本,经常约到板载CPU烧坏的,各位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8-03-24):
最近经常遇到使用MOS集成在IC里面的CPU供电IC击穿烧坏板载CPU的,换主板实在太贵。想换CPU,不知道各位同行有没换过板载CPU的,成功率高不高。

这是V星的机子7代板载I7CPU,这个PQ20的IC击穿,烧坏CPU,没敢修,退回给客人了,

这是ACER的机器,4代板载CPU,PU12击穿,烧坏CPU,现在还在手上,想换一个CPU看看,但以前没换过,心里没底
今年就已经遇到5台机器都是这种问题,换主板,成本很高,客人都没换

网友:
一般也是退了,换U也高,而且客户也觉得以后可能不太稳定,一般也没客户愿意整。

网友:
有料板可以换   要是买就算了   昨天一个hp  i5-6700的u   大短路  u供电mos管击穿  u发烫  知道坏了都不敢换     16年11月份出厂的电脑

网友:
现在我显卡都不想换,更别说是CPU了。找不到完全是确定好的芯片啊,第一个不行,上第二个就没什么钱挣了。

网友:
这种我这都是换板,交换换板,便宜些,要找准卖家。多合一的芯片都很贵,上机不保,万一买到歪的就麻烦了。以后这种整合是手机和电脑的一个趋势,所以做维修,后期基本上也是换板维修,或者说确实要维修,就只有自己多收料板。

网友(点评):
对的,不良芯片卖家会导致成功率极低

网友:
客户愿意花钱就换板子 不愿意只好退机 换U风险太大了

网友:
现在的三合一的cpu就是很麻烦了,一般也没有换的信心,所以都是换主板了。。。。。。

网友:
换CPU成本也高,风险也大,你报价给客户也跟换主板没差多少钱的。。。。。

网友:
你需要这个

网友:
这种U能不换就不换了

网友:
客户机换U不稳定 而且卖芯片的什么素质 你心里没数么 最后才是考虑CPU能不能做好的问题 除了打黑胶的主板 这个U还是很好做的 好值  好上

网友:
交换板, 或者直接退了。 这U不好做, 也没有好的 货源

网友:
这个cpu坏的其实是相当多  换主板为主了

网友:
维修以后越来越难,soc时代,板子上孤立的也就是电源部分,主芯片挂,换板,不然代价大,费时费力,所以说维修已经是夕阳产业

网友:
一般看客户需求,不差钱就单购主板,这是比较好的选择,如果差钱就交换主板,交换有风险

网友:
换U还不如换版,没价值

网友:
不修拉倒

网友:
换板啊直接换板

网友A:
谢谢了 大哥   分享的那么详细   主要还有技术分享                                 楼主记得多分享  多发帖啊

小强Gq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神秘刺杀者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寻觅油腻的师姐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抺去回忆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liutianyu -5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月饼 -10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大哥   分享的那么详细   主要还有技术分享                                 楼主记得多分享  多发 ...

迅维学员更不应该灌水,后面的是凑字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