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河展台上电第一次能开第二次开不了

楼主(2018-03-24):
臣河展台上电第一次能开,并且能正常使用,但关不好关,第二次开也开不了并且按键板上的两个灯同时闪烁,不知哪的问题,从来没有修过这个东西,供电测了一下,像1117的管子都有电压,只是有一个标着-5V的电感没有电压,上边的好几个晶振都测了一下,都有微小压差,因没有示波器,也不能确定好坏
请各位大师们看看什么问题,分享一下

网友:
你这板故障应该好修的。 第一次开机前先测量下WSC28001E1周围的排阻。开机关机后,再测量下周围的排阻阻值对比下。看有没有变化的。有变化的就换掉。还有WSC28001E1旁边的晶振最好也换下看看。 只是思路,具体还是要靠你去测量后才能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