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 rev:1.0主板加电无显示维修经验

楼主(2018-03-24):
一联想IH61M rev:1.0主板,加电无显示,上电测试全板电压,除CPU供电外,其他供电全部正常,CPU供电芯片NCP6151,带5个栅极驱动芯片NCP5901,提供CPU主供电以及集显供电,测试主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测试栅极驱动芯片工作条件也满足,NCP5901第三脚EN开启新号DRVON已经有5V,但是就是不工作,考虑栅极驱动芯片损坏,订购了芯片,顺带订购了一片NCP6151,回来先换NCP5901,故障依旧,再次更换NCP6151,故障依旧。

没法子,测试CPU供电电路其他原件,发现敌情,一路主供电下管击穿,更换后,开机正常,顺利点亮。

经验:此板在CPU供电管击穿后,不像其他主板一样加电后风扇转一下会掉电风扇停转,而是风扇会一直转,但是就是无CPU供电,是由于栅极驱动芯片NCP5901保护导致的。

附上图纸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小白学习了!!

网友:
一般,订芯片都是要把所有条件都测验完才会去。不然,成本太高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分享!学习了!!  !

网友:
这个板CPU供电管击穿不会上电保护,只是没有CPU供电。。。感谢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6666666.楼主写得太棒了!我支持你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