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的MacBookPro A1278奇怪故障

楼主(2018-03-24):
2012年的MacBookPro A1278键盘和触摸板接口处进了点水,仔细清理主板后,主板无任何腐蚀,开机发现只有一个单系统WIN8,但不能引导了,客户要求重装,此机可以单装WINDOWS系统,重装时发现键盘要按很大的劲才出字,一个字要按几遍才出,触板根本不能用,只有外接USB键盘和鼠标操作,关机不插键盘和触板,在键盘接口附近找到开机电路飞线出来接个开关,装系统顺利,但装完BootCamp6.0.6136发现声卡驱动装不上,WIN8和WIN10都一样,就是声卡驱动装不上,单独安装也不行,而且装完驱动进系统几分钟就会蓝屏,还发现一个怪现象右下角任务栏的几个图标一直在闪。这个机器单装WIN7也行,但必须分区是MBR格式的,用GPT格式装完重启无法引导。用MBR分区装完WIN7重启也不能引导,非得关机后再开机才能引导进系统,只要进系统装驱动干什么都不死机蓝屏,而且所有驱动都正常,关键用WIN7经常会开机卡在WIN7启动界面不动,而且用WIN7还不能点重启,因为重启会不能引导,关机再开机才能引导。用WIN8和WIN10开机和重启都能进系统,就是几分钟后蓝屏。如果插入原机的键盘和触板系统都不能正常安装,此机是不是非要插入原机好的的键盘和触板才能正常用

网友:
请问各位同行这些故障跟没装键盘和触板有关系

网友:
WIN7装的是BootCamp5.1.5621驱动,WIN8和WIN10装的BootCamp6.0.6136驱动

网友:
没有遇到过  遇到了才能确定问题

网友:
请同行指点到底是不是因为没装键盘和触板引起的故障

网友:
触摸不接,键盘排线只留了开机脚和地线其他的全部割断,装了WIN10后用驱动人生装完驱动,就声卡驱动没有,试了2天正常,叫客户来取机

网友:
唉,楼主心塞啊,这机器到最后还是没能满意而归啊,楼主没试过换键盘跟触摸板吗?买个键盘试试啊,苹果的键盘跟触摸板是一个芯片管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