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14-7447 装显卡黑屏

楼主(2018-03-24):
戴尔14-7447 950M 独显机器,只要一装显驱动,重启过完Windows就黑屏。装集显独显都一样。能听到进系统声音。显卡加焊过 BIOS刷过 。装了各种版本系统中途完整装好过全部驱动好过一次,连续在开机几次就又回到原来的问题。已经疯了。能解决的问题的现金200元。感谢

网友:
试一试官网的驱动看行不行,或许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都测试过了
来来回回弄了好几次呢

网友:
把独显关掉试试呢  如果可以  可能是显卡供电不正常  如果不行  集显都不行 南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帮不到你,前天修过一台。故障是不过smb有波形不显示的二修机,后来退掉还给客户了!

网友:
换个CPU 看看      我遇到到一台HP 的

网友:
双显卡 你用BGA 吧独立显卡芯片拿掉  在试试 估计问题不打好修

网友:
显存没问题吗????

网友:
试试官网驱动,先集后独。

网友:
官网驱动不行的还是检查显卡电压 没事的情况就是显卡

网友:
显卡驱动换成最老版本试一下如果不行  查查 显卡条件吧  供电什么的

网友:
查查独显条件吧  这个应该是显卡  另外现在的N卡加焊是不会好的  要么就换

网友:
换个CPU 看看      我遇到到一台DELL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