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联想300S-14ISK LT41 SKL 14292-1 无显

楼主(2018-03-24):
15年机器。这主板太新了,无桥,就是显卡CPU和ec,而且还没图纸,机器进水了,不过就几个电容腐蚀了,故障是无显,电流0.28不动了无跳变,CPU电感PL4701没有电压,就是无CPU供电,其他电压正常。正好手里有台一模一样的好机器,测一下发现,好机器裸板不接屏线是0.4亮机,接屏是0.5亮机,跳变太快,偶尔能看到,大部分时候是看不到跳变就直接亮了,好机器cup供电是0.6 0.7这样,值得注意的是,CPU供电有两组,裸板亮机时只有PL4701有电,而PL4802是没电的,是正常的,也许等进系统或者功率大是才会出电压,这个就不知道了。排除内存问题。然后直接把两个机器的BIOS对换了一下,结果发现两台机器都不亮,电流都是卡在0.2上,虽然机器没修好放弃了,但还是发帖说下经验,这种新主板的BIOS可能不能像过去那样论坛下载直接刷就能好的,67代CPU的主板的BIOS并不是通用的,记得之前听月饼老师讲过,所以我没好这台机器应该还是BIOS问题,只是不会输。

网友:
强势围观!!  刷点积分用用!

网友:
强势围观!!  刷点积分用用!。。。。。。

网友A:
我遇到 一台  开机 亮机后掉电  反复重启    奇葩的问题 bios  刷了几个 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 一台  开机 亮机后掉电  反复重启    奇葩的问题 bios  刷了几个 还是一样

既然BIOS都可以刷几个,是否楼主的说法就应该有出入呢?要不就矛盾了。

网友:
现在的BIOS刷完开机慢 有谁知道原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