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vd 13211cgw装不上系统啊

楼主(2018-03-24):
索尼svd13211cgw做win8  win10都不行求解

网友A:
这是一体机吗?硬盘没有问题的话系统一定能装,如果硬盘有问题你怎么装也没有用的。找专业的人来做吧。。

网友B:
硬盘内存都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盘内存都检查...................................

硬盘没问题检测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体机吗?硬盘没有问题的话系统一定能装,如果硬盘有问题你怎么装也没有用的。找专业的人来做吧。。

不是一体机

网友:
我只知道索尼的这款机子显卡有问题的比较多,你这应该还能显示,这种情况首先考虑硬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