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30u和联想g48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3-24):
     故障机    联想  T430U
  故障   不触发
      好久没发贴了 无意间发现下图没分了下不了啦,所以来一贴,问题不是很大而且简单,论坛中的大师看见了不要抛砖。
    机器昨天修好的,拿来的时候拆开发现修过的, 而且不知道经历了什么先看板子吧,   看看吧 板子我洗过的,不洗看这没法修啊,南桥这里到处都是焊油看这心里发毛,洗干净后,习惯性的打了各个电感的值都正常,上电。。。。。。按开关000变001,卧槽不给面是吧,给你洗了个澡你都不好,看来你就该这么脏,(浪费我的洗板水很贵的你不知道吗)既然你不好那就先放放电,简单的方法搞完了,真是过分,看来不把你的内脏图找来你还真好不了,图纸还是我去找人要来的(感谢给我图纸小伙伴)打开图纸直奔ec直接查ec到南桥的高低高(原因,因为我觉得开机有动作从000变001,)   跳变正常 (那么广达的既然这个个跳变正常了就1会发出S5-ON) 这里也正常了那么就是南桥那边的问题了(应该是没有反S3回来,这里我没有去量)直接查RTC-RST
# 就是这里啦,图纸好找板子上我看了老半天了 RTC的那几个都在这里,量正常,(南桥焊过得应该不会坏吧,这里我没有挨个挨个查因为坏的都不多)就查VCCSUS3-3 电阻太难找了直接追到来源地吧一路追 来到这路,板子上找到这路,发现问题了PQ79没有完全导通啊,4脚只有2v不到,(前面量了S5-ON正常发出来了ec所以只要找到pr119就知道问题了)这里要想15过来PQ86J就要导通拉低5VPCU  PQ84截止就可以了,上电没按开关15也没有,(这里不是PQ84问题就是电阻了)电阻应该概率不大我是这么想的,直接干掉PQ84   上电待机008看来好了   按开关正常出发了,找个管换上 完美     测试ok了。。。。。。。。

      故障机   联想    G480
  故障   拆开发现进水

     机器是自己的就不慢慢说了,机器看这外壳新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呆久,先看看板子吧处理过的过程就不多说(进水的机器我都会上(亮晶晶)懂得)     就是处理过得图片,有点不好看,你门就将就看嘛。(毕竟处理好了修好了还要水洗的)量个各个电感正常,公共点正常,上电0.003,隔离正常,待机正常,按开关没反应,找来图纸,直奔ec既然待机正常了下面就是触发了,ec也就那几个条件,供电 时钟  复位 BIOS  ACIN  LID了 来供电 正常考虑是进水的每个脚都量过了    ec旁边没有晶振不用考虑(我是这样的不知道你门的)复位 正常 LID  正常,     这个也正常了  下面就两个问题了   BIOS 和ec本身了,进水的机器BIOS应该问题不大直接换ec,找了老半天找到两个ec(料板多ec脚都被压变形了还有一个直接压断了两个脚心痛)    换好了待机也变了,  上电自动触发了  上好内存 BIOS电池    完美 。。。。。。

补充内容 (2020-1-16 16:41):
QQ  1035672944

网友A:
这修好也搞了几个小时吧。。。。。

网友:
果断加分啊   码字不容易啊  主要还有技术分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修好也搞了几个小时吧。。。。。

没有半个小时就ok了 第一台也就十多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半个小时就ok了 第一台也就十多分钟

牛逼。。。。。。只能说明你技术过硬

网友:
主要还有技术分享                                     谢谢了 大哥 多发帖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半个小时就ok了 第一台也就十多分钟

硬什么啊还在学当中好多都会的  还要你们多多指点

网友:
牛逼。。。。。。只能说明你技术过硬

网友:
  谢谢了 大哥   分享的那么详细   主要还有技术分享                                   多发帖啊

网友:
厉害了,      老师傅

网友C:
思路清晰 修的过程直接又痛快 已经加分了 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帖子也写得很详细,受教了

网友:
思路清晰明了  坚持就是胜利啊 难搞的就是别人搞破坏  修起来费劲 楼主精力旺盛 需要足够的耐心去完成  顶下

网友:
楼主,生意还蛮好的啊,一下子来二台,我们三线城市,现在一个礼拜可能就修得二台了。
现在生意真是一年不如一年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维修思路很清晰,技术也很好,加分了。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聯想t430u和聯想g480不會觸發修理

网友D:
二修机收了多少钱?应该洗了半天吧!二修机一般不想去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思路清晰 修的过程直接又痛快 已经加分了 希望楼主多发这样的帖子

机器到是多就是没时间发帖 忙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二修机收了多少钱?应该洗了半天吧!二修机一般不想去看

那要洗半天   洗和吹就十几分钟   直接BGA上就烤干了